mats for gt4 显存定位 分享 支持440 450 460

楼主(2015-02-06):
测试显卡影驰GTS450 1G D5

故障花瓶

测试结果
mats version 256.22.  Testing GF106 with 102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IOA[31: 0]           0            0            0
FBIOA[63:32]           0            0            0
FBIOC[31: 0]           0     13608256            0
FBIO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13608256
Unknown Error Count: 0

判定GPU 左边那颗显存故障
高手给点意见怎么修。GPU 和显存已加焊 花屏依旧 显存坏?GPU坏?
PCB过孔不通?

谁有gt5系的mats也共享一下吧!

网友A:
看结果是核心虚焊啊,是左面的第一颗,要不就换显存试下!

网友B:
现在修显卡都是直接加焊芯片算了。。赖得定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结果是核心虚焊啊,是左面的第一颗,要不就换显存试下!

说是0-31这种情况检查显存的时钟信号,控制信号,地址线空焊,显存工作电压,参考电压。
有ddr5的脚位定义吗,暂时没显存换,想取下来,打下对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显卡都是直接加焊芯片算了。。赖得定位

都加焊过了

网友:
都加焊过,拿有可能是谋个显存坏的现象比较大点。。

网友:
没修过啥高端显卡,用不到 还是支持楼主

网友:
确定是显存就拆对应的两个显存 来对着测PAD点   拆两个对应的显存的原因是对比测试  如果都正常 应该就是显卡

网友:
这个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有没HD的

网友D:
GTS450 有两种版本的核心,一个是GF106,一个是GF116,楼主你这个能测试GF116的核心否?

网友E:
用不起这么贵的显卡!!我都是用便宜的,,200块左右的显卡!!

网友:
显卡只有加焊GPU

网友:
有时候加焊不行只能重新值了

网友:
高端显卡要想修复真的不易啊,支持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GTS450 有两种版本的核心,一个是GF106,一个是GF116,楼主你这个能测试GF116的核心否?

估计不行,淘宝上卖的,看菜单分类估计不行

网友F:
卤煮用啥工具得出这些数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不行,淘宝上卖的,看菜单分类估计不行

GTX550就是GF116啊,两个可以互刷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GTX550就是GF116啊,两个可以互刷BIOS的

你有支持GF116的吗,给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卤煮用啥工具得出这些数据的?

显存测试软件,淘宝有卖的

网友:
补充老版本的。谁有新版的也发上来。linux发网盘链接

网友:
前几天修了同样的卡,是显存坏了,很巧和你一样是同样地方。你这个肯定是显存坏了,这卡是GF116核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不起这么贵的显卡!!我都是用便宜的,,200块左右的显卡!!

大哥,200块左右的对于我来说很贵了,我都是用二手的啊

网友:
楼主,看看22楼的建议,按说是显存坏了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
显卡芯片虚焊的多,这样的花屏,直接加焊显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是0-31这种情况检查显存的时钟信号,控制信号,地址线空焊,显存工作电压,参考电压。
有ddr5的脚位定 ...

自己去下一个DATASHEET看, 搜索 GDDR5_EDW2032BBBG 或者 GDDR5_H5GQ1H24AFR-T1C.

网友:
支持者GT 630吗1

网友:
支持者GT 630吗11

网友G:
支持者GT 630吗13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者GT 630吗13

gt6xx是linux下的软件,我没有

网友:
来看看大神们的维修思路,嘻嘻嘻

网友H:
MATS报告怎么确定是哪块显存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H:
MATS报告怎么确定是哪块显存有问题。

逆时针数区域,顺时针数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逆时针数区域,顺时针数显存

谢谢!不过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
可能是GPU再加焊试试,温度再高些

网友:
楼主怎么判定是GPU的左边那个有问题?怎么看MATS报告呀?

网友:
目测  是   最后一张图  的最上面那个显存坏了。         可以换同样的显存玩玩,  有废显卡的话   搬一个过来。。。

网友:
屏闭坏的显存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