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DELL380开机不复位通病是怎么修,修了不稳定

楼主(2015-02-06):
dell 380 就是G41,开机不复位,CPU电压1.07v,加焊一下CPU供电就正常开机,第二天就还是这样。后来看到说是一个6脚管子坏,我找不到代换的,直接加焊一下又可以用,用两天还是这样。请问这个管子用什么换,K6NXO,6脚的。这一个PG到南桥的信号,现在6脚输出电压1.2V不稳定,复位灯也一闪一闪的,喇叭吱吱响,加焊一下又好了。怎么彻底解决

网友:
自己订一个

网友:
把怀疑的元件换掉

网友:
G41的板子桥爱坏,,还是换板吧!!

网友:
同意4楼观点!!!!!!!

网友:
加焊的维修是有隐患的

网友:
不是CPU座,真的那个的话,找一个换,没的话就买

网友A:
有图么,加焊的什么啊,没看懂

网友:
CPU供电正常,你为什么还要加焊呢?看看你加焊时是否也同时加热了哪些有关联的元件。

网友:
换板子吧 我修了n个 都没修好

网友:
有不良IC,难呀,换掉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么,加焊的什么啊,没看懂

就加焊那个6脚开关管,能用一天,第二天又不行,淘宝没有那个卖,我把相连的电容也换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