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 615山寨自校

楼主(2015-02-06):
STC 615山寨自校

STC 615山寨自校.rar

网友:
看上去功能很全哦。。不错。。

网友:
请问这只是适用希捷硬盘吗?

网友:
老兄,怎样用?能否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下份试试呵呵

网友:
新手就别考虑了,呵呵,用都不会用

网友:
才370多K,这么小吗?

网友:
看上去功能很全哦。。不错

网友:
NND杀毒提示有毒。。

网友:
NNd杀毒软件提示有毒信不信由你。。

网友:
这玩意    要会指令啊!

网友:
有用没用啊

网友:
我可以告诉你山寨sf只能是修一般小毛病大点的修不好而且容易搞到段位表挂掉的,我现在一般不用这功能直接看段位表好坏然后开a级修复或者离线修坏道就可以了指令我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