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5-02-06):
在日常维修中经常会遇见tl431和az431这两种精密稳压器,大多数维修者认为他们是可以直接代换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他两个的管脚顺序是不一样的,如果两者的平面朝向我们的话,从左到右,他们的引脚顺序tl431的是R、A、k而AZ431的是K、A、R大家请留意。

网友:
一般都是原值带的

网友:
替换最好是最好是原值比较放心

网友:
楼主很细心,一直以为所有的431都可以直接互换呢,,,

网友:
还没注意过,这次知道了

网友:
不對喔我剛才看了二個pdf ,都是由左而右是R,A,C才對,可以互帶才對

网友:
代换可以啊

网友:
可以代换,只是两者互换需要将引脚反过来掉掉面就行,参数一样的

网友:
替换一般是比原值范围更广的比较好,包容量大

网友:
脚位不一样,可以侧着装啊,不一定同顺序的啊,只要参数一样就可以,判断出脚位,再按脚位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