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7720 开机四声报警

楼主(2015-02-06):
什么问题  哪位师傅给提个意见

网友:
显卡挂了

网友:
应该北桥问题

网友:
显卡挂了可能

网友:
北桥坏了?

网友:
一个个的压

网友:
不一定吧,测主板电池供电,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送修把孩子

网友:
桥 坏了  送修吧

网友:
显卡挂了,送修吧

网友:
四声短:系统时钟出错

网友:
1长声3短声:主存储器或扩充内存

网友:
送修吧 孩子  这是需要专业工具的   BGA

网友:
没记错的话四声是内存

网友:
8声哀鸿遍野 了。

网友:
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四声报警,内存读取错误,接触不良吧

网友:
没碰到四声的,只碰到过7声和8声的

网友:
呵呵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你还是送修吧   就听到4声响,你就问什么问题       具体能不能显示    具体电流到多少你又不说你以为修电脑的都是神啊

网友:
显卡 北桥显卡

网友:
先刷个BIOS看下

网友:
换根内存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