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d怪问题

楼主(2015-02-06):
华硕m4a87td 同行拿过来,说有时候能亮机,后来就一直不亮了,到我手上,测电压基本上正常,但就是不跑码,有复位,刷了BIOS还是一样,偶尔能亮机,
压南桥压北桥,这些都压过后,有时候压北桥能亮,以为是北桥问题,加焊无果,加焊IO也是没有用,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只能能跑码,电源不断开,不断开关或者是复位都能正常跑码,但把电源去掉再触发就不跑吗,死活不跑码,有时候压一下别的地方又跑,不断电去点,一切都正常,郁闷的板子.

网友:
板基有问题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较麻烦,有空焊

网友:
是不是板层有问题!!奇葩的故障!!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一般不好修

网友:
换板大法,,这个修好了,,脑壳都白了!!

网友:
不好修的主板  换一块吧

网友:
疑难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