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键盘不能用--从来没遇到

楼主(2015-02-06):
话说有一台ACER笔记本V3-471G,开机BIoS下,数字、上下左右都管用,用PE进DOS命令窗口,字母数字都能正常。进系统,进pe所有键都不管用,郁闷了。求高手。

网友:
直接用自己 的测试硬盘装个系统先。PE能用还考虑啥呢。直接系统装了先。要是客户有重要资料的话先不急着装。先用自己的测试硬盘装个新的系统测一下!

网友:
好吧。我没看清标题。进PCDOS能用。进PE不能用。这键盘好像是直接进EC的吧。可以试着换下!

网友:
EC管键盘换EC吧

网友:
可能是键盘某个功能键一直按着
在dos下可能用不到这个功能键 进windows按住功能键 所以就打不出了

网友:
换EC一般度可以好

网友:
先换键盘  键盘进水也会这样

网友:
先考虑键盘吧

网友:
先换键盘,不行换IO,不行换南桥。。

网友:
键盘坏的可能性大,也碰到过一台华硕的,换了EC也不行, 一样问题,不敢修了叫他用外接的

网友:
刷BIOS,一定管用,遇到很多了

网友:
有这么奇怪的问题 键盘没问题 连键也是ec的问题吗  键盘换过新的

网友:
会是bios问题吗 可能性不大吧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先修软件,再修硬件比如换ec

网友:
BIOS芯片没有焊接结实,更换键盘,硬盘,然后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