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 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5-02-06):
故障如题,插键盘大小写可控,就是不显 怀疑U37有问题 没有U37程序 求助
不显示
求助
联想

网友:
直接换吧!!找不到没办法!!

网友:
我遇到过不显示的笔记本,恢复BIOS好了

网友:
是集显还是独显,你上个图呀

网友:
是笔记本是吧

网友:
楼主上错版了,这里是主板故障

网友:
联想C200是笔记本吧?你怎么发到主板版块了?外接试了吗?

网友:
已经修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
补充一下 就是U37程序问题

网友:
你的能进PE 吗?我这进PE正常装系统过程正常显示 就是不进系统桌面 滚动杠都不到,,求解

网友(2015-03-18):
楼主 U37的程序呢 小弟 遇到一样的故障啊 跪求啊

网友:
跪求 ddr3 集成的 u37程序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

网友:
这个程序怎么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