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E 死机蓝屏

楼主(2015-02-06):
这机器原本是装系统,开机一会就蓝屏,后来耍了个BIOS 上去 当时好了,以为可以收钱了,结果故障又来了,有时候死机,有时候蓝屏,蓝屏的代码也都不一样的~而且有时候一天也不出故障,有时候一天出来个1-2次。这机器在我手上都测试了10来天了,到现在也没有解决。难道要我直接换版...
特来求助各位。~
主板的板号是 K42JR 4.0的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同意二楼,死机蓝屏什么的,跟硬盘有很大关系的

网友(2017-07-07):
死机蓝屏的机子不好修特别是不定时蓝屏我好多都修不好

网友:
先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先排除外设     内存 cpu          刷bios  查供电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虚汗,  重植试一下。 ····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先测下硬盘,再就是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内部  存储问题   内存 南桥和CPU - 老司机    带上车 嘟嘟嘟 。。。。6666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