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30Z 板号:JAL90 LA-4201P

楼主(2015-02-06):
宏基 4730Z 图纸 板号:JAL90  LA-4201P  EC 待机有 复位有 南桥VCCSUS3_3没有,EC有个 EC_RSMRST#  看仁宝的上电时序是有了3V 5V 以后然后有RSMRST 现在南桥待机电压没电 这个板子南桥的VCCSUS3_3 是插上适配器就有还是开机以后才有 现在机器待机都正常,按开机没反应  大神 来帮我看看把

ACER 4535G LA_4921P KBLG0 REV 0[1].1.pdf

网友:
VCCSUS3_3是U32转换过来的吗?U32的123没电压   U32的123脚是开机后才有的吗

网友:
大神们 来看看把

网友:
别沉下去啊   大神都去吃饭了吗

网友:
图上画的没有电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 :VCCSUS3_3  ,您按  开机键以后 ,它 总会有的吧! (按照时序),如果没有  肯定是  EC 哪里出现问题了。  EC 的 供电,时钟,复位 ,    都有吗?????   都有的话   , bios   ,刷一下 。
EC 的 ACIN, LID 信号也测一下 。

网友:
RSMRST 是高电平吗  ???  3.3v

网友:
说明一下,我不是 大神 ,我也是 小小白。

网友:
你发帖穿的图纸不是4901P!

你的这个不触发 建议先查下 SPOK为什么没有吧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