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15z不充电

楼主(2015-02-06):
客户拿来说不充电,拆机发现PU5 24765的23456脚烧了,拆下坏芯片,换了个全新的,用线把烧了的脚连接好,量pl10   0.5V,装电池量14.6V,电池不充电。现测量23456脚19V,7脚VRET  3.3V,,8脚ICREF 1.16v,9脚2.6v,18脚ACOK3.3v,现在没有思路,请教能分析图的高手帮忙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
看一下电池是不是好的

网友A:
去图纸上找一下看电池的时钟和数据是不是有3.3V
有就换电池,没有就看一下是不是哪个芯片把它拉低了

网友:
我有一台也不能充电,系统认不到电池,电池打叉,用电池
可以开机,

网友:
电池换的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图纸上找一下看电池的时钟和数据是不是有3.3V
有就换电池,没有就看一下是不是哪个芯片把它拉低了

+VCHGR  14.6V,SMBCLK0 3.3v,SMBDAT0 3.3V,PBAT_PRES#插电池0v,不插电池3.3V,BATT_SYSPRES 0V麻烦看看对不对

网友:
如果我是你会去借一个DELL原装适配器试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适配器问题  DELL 的机器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