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2寸显示器烂屏一个 只要里面背光片 偏关片 是好的就行了

楼主(2015-02-06):
求22寸显示器烂屏一个    只要里面背光片 偏关片 是好的就行了   屏坏的无所谓

网友:
有的加QQ505034311

网友:
你为何不直接去当地电脑城去找一个呢,肯定会有的,从其它地方还要邮费

网友:
我刚好有一台AOC的22寸,屏坏的,只有三分之二显示正常,背光什么的都是好的,兄弟在中山的话可以过来自取,外地的就算了

网友:
你要标准22还是21.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