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笔记本装不了win7系统

楼主(2015-02-06):
        我笔记本装win7系统重启出现英文。怎么回事。求懂英文意思的解析下什么意思。是哪里问题。硬盘扫过没坏道。硬盘模式也改过的。装 xp可以。

网友:
光盘装还是U盘啊?

网友:
通过大白菜启动工具里的引导修复一下,应该就OK了

网友:
好象是分区问题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是引导修复问题,搞好了。

网友:
mbr修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分区不对

网友:
翻译一下 :如果你的硬盘大于  1t?
把您的引导文件 放到 一个较小的分区。
格式化您的硬盘,允许 windows建立  (下面的看不全了),

建议楼主 ,分一下  区,试一下。

网友:
硬盘捣乱,重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