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进水电源不开机,电池能开机

楼主(2015-02-06):
主角T420集显     板号NZ3 UMA 附上图纸一份请求大家帮助下

网友A:
把q78和q61拆掉开一下,是不是有那个管子性能不良,再不行就往前拆,DISCHARGE2是VCC3SW上拉的,要不是0v,要不是3.3v,1.26就有问题

网友A:
还有公共点0.555什么意思

网友:
主板进烤箱 没其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公共点0.555什么意思

呵呵,没说明清楚,是公共点的对地阻值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q78和q61拆掉开一下,是不是有那个管子性能不良,再不行就往前拆,DISCHARGE2是VCC3SW上拉的,要不是0v, ...

前面清洗了扩展坞接口里面,现在公共点出来了,19.4V,单独插适配器还是不触发

网友:
烤一烤先,或许有惊喜

网友:
保护隔离   acin

网友:
这种的故障点应该重点放在保护隔离这块,对地0.5肯定没对 这种多半是那个芯片性能不良或者板层问题 多烤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清洗了扩展坞接口里面,现在公共点出来了,19.4V,单独插适配器还是不触发

按不开机修

网友B:
单独用电池,跟正常的一模一样,插上适配器也能充电,就是单独用适配器触发不了,会不会是U61有问题,在开机的时候,我取下适配器,用电池供电,discharge不会变成高电平,一直是持续的低电平,好像电平的逻辑不对。正常的情况下,没有适配器的话,discharge应该是高电平对不对
我大概画了下简图,麻烦大空伙来支个招

网友:
发出响声多半是还有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面清洗了扩展坞接口里面,现在公共点出来了,19.4V,单独插适配器还是不触发

既然你的板子有进展就继续排查下这个进水位置 可以按照不触发修
暂时不要考虑DC可以开机的问题(估计板子有小位置腐蚀 断线 板子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你的板子有进展就继续排查下这个进水位置 可以按照不触发修
暂时不要考虑DC可以开机的问题(估计 ...

天意版主,板子上就只有一点点水印,不详细看的话,基本看不出来。那里我仔细的清理过了都,再就是扩展坞那里,清理的很干净。

再一个,像这几个常用的芯片,我手头一个都没得换,现在修到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意版主,板子上就只有一点点水印,不详细看的话,基本看不出来。那里我仔细的清理过了都,再就是扩展坞 ...

呵呵
有些板子等你修好回想会发现 故障点都是一些小问题
也许你的大芯片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你机器就是有腐蚀断线……

修板子做记录的那么认真 !相信你一定可以修好这个板子

没有思路就去看下IBM的时序 按照时序再查一遍

网友:
看楼上画的图   q9  g极是19v 似乎不对   这里应该是4v左右吧    这隔离保护都没有过

网友:
遇到了下次注意

网友:
DISCHARGE2可以人为拉低试试

网友:
应该是哪里有快要断线的,所以有时好有时坏。

网友:
进水的本本,难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独用电池,跟正常的一模一样,插上适配器也能充电,就是单独用适配器触发不了,会不会是U61有问题,在 ...

u61的57脚看一下有多少电压,如果电压不够会照成适配器不开机,要不就把u61换一个试试,就当练焊工

网友:
这个吱吱声音是几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61的57脚看一下有多少电压,如果电压不够会照成适配器不开机,要不就把u61换一个试试,就当练焊工

U61的57脚是7.4V电压,主要是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61的57脚是7.4V电压,主要是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换

算一算电压打不打,分压公式会吗

网友:
进水断线的情况比较多 多打值

网友:
电池放电电路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一算电压打不打,分压公式会吗

20V输入,R1是1.7M   R2是1.24M,公式算出来是8.2V,实测出来7.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