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L 风扇报错

楼主(2015-02-06):
今天遇到一个 联想 E49L 版号:11310-1 报FAN 错误  风扇  换过  BIOS刷过   EC 换了 还是 报错  没有头绪了 期待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风扇信号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没有图纸 用万用表量蓝线没有电压 正常的情况是 1.3V 的电压 这个一共4根线  把蓝线拔掉会一直转但是还是报错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E49 E49插上电源指示灯一直闪,不在电池的情况下,,也无法开机

网友(2015-03-18):
e49al fan error 没解决,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的好了没? 我的BIOS 刷过 q8601 拔掉过 风扇一开始不转 亮机后转 报错 蓝线没电压。

网友(2015-04-26):
我也是这个情况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2015-05-26):
我的蓝线有电压,报错怎么回事

网友:
把Q6802 去掉  就OK 了

网友A(2015-07-01):
我的机子也是这种故障,去掉Q6802还是一样的。

网友(2015-08-21):
问题解决了  是触摸板按键的旁边有个温控芯片进水坏了  换了一个好了

网友(2015-09-25):
2103换了还是不行。。。楼主真好运。。。

网友(2019-08-20):
引用 网友B:

说错吧?你确定是Q6802,这个是干嘛的安?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关系。。。你说的是Q860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子也是这种故障,去掉Q6802还是一样的。

别听楼上的忽悠,,,根本不可能的是,不可能跟Q6801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