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DA0HK9MB6D0 来回重启

楼主(2015-02-06):
就是0.6 0.7重启 刷了程序也不行 求大神解决
重启

网友:
估计是有一个电压没有出来,查查电压

网友:
期待楼主如果解决了,再把解决方案写出来

网友:
当电压出来的瞬间,用示波器看看各供电电感的波形,以这个电流来看应该是硬起动已经完成了,可以换个CPU和内存看看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是内存不过,反复重启是在检测内存,查内存的那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