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不认STAT硬盘维修一例

楼主(2015-02-06):
接同行一块华硕P5KPL SE主板,故障是SATA硬盘认不到,就是SR127保险电阻坏了,上个图 ,希望能帮到遇到这个问题的

朋友!

网友:
一不小心又赚了吧

网友:
直接了档,就是保险电阻惹的祸

网友A:
报个桥坏同行收个80 普客160.

网友:
保险为无穷大?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 谢谢分享

网友:
经验大就是学问

网友:
我上次遇到的这个毛病,运气不好桥坏了

网友:
学习一招,,我一般都以为南桥的问题,,下次考虑下,但这个保险是做什么用的,指点下

网友B:
那个电阻是什么供电,一上来就知道

网友:
你把点位图截图打给我看下,我才能明白了,

网友C:
拆掉那个保险电阻不焊回去能行吗

网友D:
经常热插拔导致的烧保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经常热插拔导致的烧保险。

谁没事不会插硬盘ba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没事不会插硬盘ba

你不经常拔插硬盘不等于别人也跟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谁没事不会插硬盘ba

哈哈  我感觉没什么人会拔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过,一般都是桥坏

网友:
嗯,这经验借鉴了!

网友:
这板没有元件号丝印呢!

网友:
保险坏了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个桥坏同行收个80 普客160.

你哪里的 这么黑

网友A:
这哪里算黑,你们同行换桥不要80吗?全新桥80我还不乐意给同行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哪里算黑,你们同行换桥不要80吗?全新桥80我还不乐意给同行换呢。

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这里一块普通二手主板100到100以下

网友:
保险问题多  维修许谨慎

网友:
南桥的SATA模块供电吧,其它电应该会不开机

网友:
好像是个保险电阻。

网友:
遇到过这样问题,没修好退给客户了

网友(2016-12-12):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阻是什么供电,一上来就知道

南桥sata模块供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拆掉那个保险电阻不焊回去能行吗

应该不行起到保护南桥作用

网友:
经验多就是好啊~

网友:
学习一招,,我一般都以为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个桥坏同行收个80 普客160.

不这样干怎么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行起到保护南桥作用

谢谢指点!受教了

网友:
怎么查到这个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