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灰屏 求救啊

楼主(2015-02-06):
e430不知道啥原因导致的  开机能听见嘟嘟两声 貌似BIOS报错的声音 但是屏幕不显灰屏!!外接也不显!!!!!

网友:
灰尘多不多

网友:
灰尘多就干显卡

网友:
两声应该正常亮机了吧  搞下显卡试试

网友:
加热下显卡看看亮不亮

网友:
风枪吹下显卡试试。

网友:
是不是屏后面松了,重新拔插看看。

网友:
把屏线拔掉外接看看显不显,灰屏多数是显卡问题。

网友:
灰屏 很不好搞,我都遇到几台都没修好过, HM65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2015-03-13):
我手上也有一台,动过bios后可以开机  开机正常,但是一关机就开不起来了

网友:
3v5v功率不够也会吧

网友:
你标的那个3脚管子,下面那个  看下电压。

网友:
焊一下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