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這零件是做啥用?

楼主(2015-02-06):
手機初學者.一開始學 不知道這是啥東西嗎?

网友:
看外观像振子(马达),但是没看见振锤

网友:
应该是振动马达

网友:
看起来应该像手机的马达 震动马达

网友:
新手啊 马达 手机震动就靠它

网友:
震动用的。。。。。。。。。。。。。

网友:
就是手机震动马达

网友:
两脚引入3V左右的直流电压看看效果?

网友:
那就是一颗震动马达,实际上就一个微型直流电机,轴端安上偏振轮(有的叫锤)通电电机转动就产生震动

网友:
只拍个屁股,头呢。。。看样子像振子,手机振动器。

网友:
手机振动器

网友:
看样子是马达

网友:
一看就是振动器。

网友:
就是手机上的马达,没什么大不了的!修过手机的人都知道

网友:
应该是一个手机振动器

网友:
马达,鉴定完毕

网友:
学习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