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

楼主(2015-02-06):
液晶显示器白屏了,测驱动板有5V屏供电,到了屏电路发觉保险管烧坏,用导线代替保险管后,屏幕显示正常了。
想问问老师们,是什么引起屏电路的保险管烧坏的?这样用导线直接导通显示器能稳定工作吗?会不会对其它元件造成影响?

网友:
最好不要用到导线,再烧了就没这么简单了

网友A:
电流过大烧,最好找原来型号的保险丝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过大烧,最好找原来型号的保险丝代换

原型号保险丝找不到,用导线换上去了,长期使用不知会不会弄坏后面的电路呢?

网友B:
人家是保险管烧坏,你偏要用导线代替!不怕以后烧一大片?

网友C:
屏电路保险管烧坏去那里找屏上一样的保险 一般也是用导线代替保险管  只不过是用点相当细的线

网友D:
保险也有型号0.5A 1A 2A屏上经常用到,有些屏有两个保险

网友E:
是不是发错了,液晶发到笔记本来了?最好是用同样的保险换上,还有要检查后级有没有微短

网友F:
最好换保险,比如0欧电阻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保险管烧坏,你偏要用导线代替!不怕以后烧一大片?

是啊,我也很担心以后烧一大片。看来得找个保险管才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发错了,液晶发到笔记本来了?最好是用同样的保险换上,还有要检查后级有没有微短

不好意思,可能发错版块了,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电路保险管烧坏去那里找屏上一样的保险 一般也是用导线代替保险管  只不过是用点相当细的线

谢谢提醒,不过贴片这东西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险也有型号0.5A 1A 2A屏上经常用到,有些屏有两个保险

谢谢你,贴片参数我不怎么会看,维修思路也是参考别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最好换保险,比如0欧电阻也可以啊

谢谢,拆一个路由器主板上的FB1(黑色贴片电容一样的东西)换上去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谢谢,拆一个路由器主板上的FB1(黑色贴片电容一样的东西)换上去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可以的,就算烧了也不会烧屏电路

网友H:
放心吧!我经常这样直连的。没有发现有反修的。

网友I:
  白屏还是好修的呵呵

网友J:
看看 屏的供电 怎么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就算烧了也不会烧屏电路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放心吧!我经常这样直连的。没有发现有反修的。

我就是担心长期开机会把后面的电路烧了

网友K:
换小点的焊锡丝。。。电流大的时候一样的当保险用

网友L:
测量对地阻抗   或者直接给个5V看 负载会不会太重

网友:
引用 网友L:
测量对地阻抗   或者直接给个5V看 负载会不会太重

谢谢,,电路知识太菜了,搞半天无从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换小点的焊锡丝。。。电流大的时候一样的当保险用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I:
白屏还是好修的呵呵

对于你来说应该很容易,对于没学过维修的我是很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看 屏的供电 怎么样呀

屏供电有了,只是不知道如何测旁边的元件是否有其它故障

网友M:
楼主 ,发错啦吧 ????????我还以为是  笔记本液晶屏  白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 ,发错啦吧 ????????我还以为是  笔记本液晶屏  白屏呢。

不好意思,不小心发错版块了

网友:
最好找个保险丝稳当   要不短路一大片屏幕就真的废了

网友:
最好换保险,这样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