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DELL 1014 PP38L 烧了EC烧南桥BIOS芯片也烧了

楼主(2015-02-06):
首先申明一下,咱迅维论坛高手如林,我也是新手刚入门,典型的维修笔记案例还不够200台,发的帖子都是自己维修笔记整理出来;发帖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给刚入门的新手抛砖引玉.互动交流,顺便赚点下载分如有技术错误请大家指正!
机器型号:DELL1014  PP38L
机器板号: DAVM8MMB6F0
显卡型号:集显
故障现象:机器大卸八块 散着来的,待机芯片没焊好 估计是电源的问题
维修:重新焊接待机芯片PU6  MAX17020,测量PL6 PL7电感,发现PL6对地阻值只有3.2欧,一定是后级短路了!
+3.3V_ALW看看是哪里短路了:
排除PQ20后端短路,
排除PQ19后端短路。
去掉EC  U6的供电L19短路照旧,

3.3V电压烧,发现EC很烫,确定EC损坏。
经仔细测量,PU6 17020 坏了, PQ24  PQ27也是坏的,
换了EC  IT8502E后,插电还是没有5V, 搜索论坛说是25Q16  BIOS 的问题,下了个准备写呢,出现如下:

存储器坏了,
换一个好的存储器后写上程序 ,开机有了反应,

按开关,5V出来了,电流上升到0.02 ,证明,ECBIOS已经修复,下面该是桥的问题了,从料板上拆一AF82801IBM南桥,植株装上(拆装桥和植株的过程就忽略了吧),开机机器点亮,本机修复
本机损坏的元件:

亮机图:

修复后分析的故障原因:首先是待机芯片(QFN)PU6  MAX17020,上家维修时焊接不好,导致PQ24上管击穿,损坏了PU619V高压进入后烧毁了南桥桥.EC.BIOS芯片。
                                                                2014.12.28华丰维修

网友:
基础不错,得加分

网友:
赞一个,楼主技术不错哦

网友:
楼主的图片做得很好,文字也简但明了,很不错的帖子,我又学到了很多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的图片做得很好,文字也简但明了,很不错的帖子,我又学到了很多维修经验

天意wx -6 灌水还复制!

网友:
楼主确实不错,技术不用说了,编版也很公正,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A:
芯片引脚出现虚焊情况,这里也会导致上管G级处于悬空状态,引起本身击穿,上管本身击穿后,D到S级输出端内部的晶体二极管相当于变成电阻性质,这时候D到S级就会出现低阻状态。

网友:
菜鸟来学习一下

网友B:
看了楼主的文章,估计我的南桥也坏了,待机修好,开机0.07几,EC,BIOS待机芯片都坏了,南桥估计也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芯片引脚出现虚焊情况,这里也会导致上管G级处于悬空状态,引起本身击穿,上管本身击穿后,D到S级输出端内 ...

是的,场管最怕G极悬空,一旦悬空,就容易在G极聚集电荷,导致DS极饱和导通,从而导致多个芯片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楼主的文章,估计我的南桥也坏了,待机修好,开机0.07几,EC,BIOS待机芯片都坏了,南桥估计也挂了

都在一个供电上挂着的,一串的蚂蚱,很难幸免,换桥试试。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编辑的也到位

网友:
写得不错,我是为了下载分来评论的。

网友:
高明的技术,羡慕呀!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我的短板,希望有一天也像楼主一样学会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场管最怕G极悬空,一旦悬空,就容易在G极聚集电荷,导致DS极饱和导通,从而导致多个芯片烧毁,:han ...

嗯,这里G级悬空的话,场馆内部的晶体二极管也会失去反向隔离保护性质,DS级饱和导通相当于这两级由正常状态下的二极管正向导通两端存在的高阻变成一条导线两端存在的低阻状态,根据欧姆定律计算公式,在MOS管输入端电压保持不变DS 级两端阻值变小的情况下,其本身输出端工作电流就会增大,从而烧毁多个芯片。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这里G级悬空的话,场馆内部的晶体二极管也会失去反向隔离保护性质,DS级饱和导通相当于这两级由正常 ...

多多交流才会进步,靠一己之力很难做事,

网友(2016-10-11):
所以供电类芯片在换完后一定要先测一下G极对地阻值,正常了才敢上电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我又学到了很多维修经验

网友:
分析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