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3500硬盘扫描ABRT.如何修复?

楼主(2015-02-06):
12年的某个晚上通宵玩游戏,关机睡觉的时候,显示正在关机,本想伸手去关灯的,迷迷糊糊的把电脑的排插拔了,之后开机经常不认盘,用MHDD扫了一下就这样了。

大神帮忙看看还有救不?

网友:
硬盘挂了,要修的话只能找坛里的高手了,我是无能为力了。

网友A:
用MHDD修复一下。坏道加入G表。

网友:
是不是私服马达的提示哦

网友:
重建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HDD修复一下。坏道加入G表。

你看第二张图啊

网友:
或是前好后坏一变

网友B:
F3/T模式下:
第一步:修通病
7200.11使用指令m0,2,2,0,0,0,0,22
7200.12使用指令m0,2,2,,,,,22
说明:此步是防之后的操作报错。
第二步:清SMART
/1 N1
说明: 清SMART+G ,作完重新上电。
第三步:清零
/T下:m0,5,1,3,5,,,22
作用相当于MHDD里的erase 擦除逻辑坏道,止步需做到100%完成,中间退出证明坏道太多,重新执行,如还不能完成,盘报废,做完重新上电。
第四步:修坏道
/T下:m0,D,3,,,,,22
说明,止步需做到100%完成,中间退出证明坏道太多,中间退出证明坏道太多,重新执行,如还不能完成,盘报废,做完重新上电。
第五步:MHDD扫描坏道,少量可erase,不行重复第三、四步,不可再清SMART,直接坏道修复。

网友:
算了, 换个新的吧

网友:
固件坏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3/T模式下:
第一步:修通病
7200.11使用指令m0,2,2,0,0,0,0,22

第一、第二步用啥工具能搞?

不清零能搞好步?里面还有一点数据想要的

网友:
刚搞坏的时候,拿去电脑店,那些技术员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
这情况很麻烦,固件不好,而且要会刷啊,

网友:
版主说的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第二步用啥工具能搞?

不清零能搞好步?里面还有一点数据想要的

如果你按这个修法我保证你的盘会mhdd扫描变成一段红绿一段好这样

网友:
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E:
买个PC-3000 回去研究 之后半价出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PC-3000 回去研究 之后半价出售

穷啊!买得起PC3000的话我还用来这里求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按这个修法我保证你的盘会mhdd扫描变成一段红绿一段好这样

请问为啥呢?

网友D:
首先一般希捷11-12代以后的盘不要乱清零原先有些是几个红绿的有很大机会会被你一清零就变成很大片红绿一段红绿一段完美这样的希捷这个是通病来的了,应该先看段位正常与否正常就可以做一次通病修复认盘后升级固件没有固件升级的就那么段位好了然后就做一次a级强力修复加一次p看看一般我不建议修11代以后的盘去用清零指令。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一般希捷11-12代以后的盘不要乱清零原先有些是几个红绿的有很大机会会被你一清零就变成很大片红绿一 ...

原来是这样!灰常感谢你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