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充不进去电。。

楼主(2015-02-06):
有没高手能指导下充电牙。。。充电完全不懂。。。。用电池和适配器都可以开机。。。同时用也可以开机。。。但就是没电流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和充放电,EC

网友:
查充电电路呀?充电芯片检测到适配器跟电池后依据电池电量改变充电状态。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电池 适配器单用都可以开机?
同时用开机 但是不充电 ?

这个机器的图纸论坛应该有了 先从保护隔离分析下  查下充电芯片的基本条件

网友:
这个机器是很新的机器,你可以在系统里面看下有没有检测到电池信息。

网友:
是不是软件问题看上去不充电,但实际在充电。由软到硬查。

网友:
这个机器有新进展了。。。现在可以充电了。。但是冲到百分之60就放电了

网友:
有没人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电池 适配器单用都可以开机?
同时用开机 但是不充电 ?

这个机器现在有新的进展。。。现在是可以充电了。。但是充电60就放电。。。
不充电

网友:
你这个主要查查充电IC的基本条件。。。

网友:
解决了没,经验需要收藏

网友:
这个问题真不好说啊

网友:
保护隔离,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