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C USB2.0能用3.0不能用故障

楼主(2015-02-06):
版号是LA_8133P。这种故障说是有驱动问题引起的。先装个驱动故障一样。拆开笔记本电脑,取出主板。观察主板上USB供电芯片有换过痕迹。插上鼠标,测USB工作条件供电6脚5.01V正常。

还要有个3.3V才正常。一个脚0V。实测其中有个只有0.77V。这个
脚连接D2405的第6脚,断电测USB接口中间的两个信号脚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

换掉D2405,再次开机测试。呵呵,鼠标在动啦!

网友:
防静电二极管损坏了!

网友A:
这个二极管应该可以取了不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应该可以取了不装吧

最好是要装个这个复合二极管!

网友:
原来这个二极管还有名字,防静电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