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机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5-02-06):
死机的表现多为“蓝屏”,无法启动系统,画面“定格”无反应,鼠标、键盘无法输入,软件运行非正常中断等。尽管造成死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其原因永远也脱离不了硬件与软件两方面。

  由硬件原因引起的死机

  【散热不良】 显示器、电源和CPU在工作中发热量非常大,因此保持良好的通风状况非常重要,如果显示器过热将会导致色彩、图象失真甚至缩短显示器寿命。工作时间太长也会导致电源或显示器散热不畅而造成电脑死机。CPU的散热是关系到电脑运行的稳定性的重要问题,也是散热故障发生的“重灾区”。
       【 部件受潮或者是板卡、芯片的引脚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和不正常引起的死机。】

  【移动不当】 在电脑移动过程中受到很大振动常常会使机器内部器件松动,从而导致接触不良,引起电脑死机,所以移动电脑时应当避免剧烈振动。

  【灰尘杀手】 机器内灰尘过多也会引起死机故障。如软驱磁头或光驱激光头沾染过多灰尘后,会导致读写错误,严重的会引起电脑死机。灰尘导致硬盘调节内部和外部空气压力平衡的通气孔不通畅,最终导致硬盘损坏进而蓝屏,
        【打印机、刻录机、扫描仪等外设已坏】但即插即用的技术使系统在启动时检测这些设备导致死机

  【设备不匹配】 如主板主频和CPU主频不匹配,主板和内存不匹配,可能就不能保证运行的稳定性,因而导致频繁死机。

  【软硬件不兼容】 大型软件(3DMAX ,AUTOCAD等)和一些特殊软件,可能在有的微机上就不能正常启动甚至安装,其中可能就有软硬件兼容方面的问题。

  【内存条故障】 主要是内存条松动、虚焊或内存芯片本身质量所致。应根据具体情况排除内存条接触故障,如果是内存条质量存在问题,则需更换内存才能解决问题。

     【硬盘故障】 主要是硬盘老化或由于使用不当造成坏道、坏扇区。这样机器在运行时就很容易发生死机。可以用专用工具软件来进行排障处理,如损坏严重则只能更换硬盘了。另外对于在不支持UDMA 66/100的主板,应注意CMOS中硬盘运行方式的设定。

  【CPU超频】 超频提高了CPU的工作频率,同时,也可能使其性能变得不稳定。究其原因,CPU在内存中存取数据的速度本来就快于内存与硬盘交换数据的速度,超频使这种矛盾更加突出,加剧了在内存或虚拟内存中找不到所需数据的情况,这样就会出现“异常错误”。解决办法当然也比较简单,就是让CPU回到正常的频率上。

  【硬件资源冲突】 是由于声卡或显示卡的设置冲突,引起异常错误。此外,其它设备的中断、DMA或端口出现冲突的话,可能导致少数驱动程序产生异常,以致死机。解决的办法是以“安全模式”启动,在“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中进行适当调整。对于在驱动程序中产生异常错误的情况,可以修改注册表。选择“运行”,键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编辑器,通过选单下的“查找”功能,找到并删除与驱动程序前缀字符串相关的所有“主键”和“键值”,重新启动。

  【内存容量不够】 内存容量越大越好,应不小于硬盘容量的0.5~1%,如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就应该换上容量尽可能大的内存条。

  【劣质零部件】 少数不法商人在给顾客组装兼容机时,使用质量低劣的板卡、内存,有的甚至出售冒牌主板和Remark过的CPU、内存,这样的机器在运行时很不稳定,发生死机在所难免。因此,用户购机时应该警惕,并可以用一些较新的工具软件测试电脑,长时间连续考机(如72小时),以及争取尽量长的保修时间等。
 由软件原因引起的死机
        【机器运行速度太慢,造成死机的假象。】

  【病毒感染】 病毒可以使计算机工作效率急剧下降,造成频繁死机。这时,我们需用杀毒软件如KV300、金山毒霸、瑞星等来进行全面查毒、杀毒,并做到定时升级杀毒软件。
      【  黑客侵入】

  【CMOS设置不当】 该故障现象很普遍,如硬盘参数设置、模式设置、内存参数设置不当从而导致计算机无法启动。如将无ECC功能的内存设置为具有ECC功能,这样就会因内存错误而造成死机。

  【系统文件的误删除】 由于Windows 9x启动需要有Command.com、Io.sys、Msdos.sys等文件,如果这些文件遭破坏或被误删除,即使在CMOS中各种硬件设置正确无误也无济于事。解决方法:使用同版本操作系统的启动盘启动计算机,然后键入“SYS C:”,重新传送系统文件即可。

  【初始化文件遭破坏】 由于Windows 9x启动需要读取System.ini、Win.ini和注册表文件,如果存在Config.sys、Autoexec.bat文件,这两个文件也会被读取。只要这些文件中存在错误信息都可能出现死机,特别是System.ini、Win.ini、User.dat、System.dat这四个文件尤为重要。

  【动态链接库文件(DLL)丢失】 在Windows操作系统中还有一类文件也相当重要,这就是扩展名为DLL的动态链接库文件,这些文件从性质上来讲是属于共享类文件,也就是说,一个DLL文件可能会有多个软件在运行时需要调用它。如果我们在删除一个应用软件的时候,该软件的反安装程序会记录它曾经安装过的文件并准备将其逐一删去,这时候就容易出现被删掉的动态链接库文件同时还会被其它软件用到的情形,如果丢失的链接库文件是比较重要的核心链接文件的话,那么系统就会死机,甚至崩溃。我们可用工具软件如“超级兔仔”对无用的DLL文件进行删除,这样会避免误删除。
  【硬盘剩余空间太少或碎片太多】 如果硬盘的剩余空间太少,由于一些应用程序运行需要大量的内存、这样就需要虚拟内存,而虚拟内存则是由硬盘提供的,因此硬盘要有足够的剩余空间以满足虚拟内存的需求。同时用户还要养成定期整理硬盘、清除硬盘中垃圾文件的良好习惯。

  【BIOS升级失败】 应备份BIOS以防不测,但如果你的系统需要对BIOS进行升级的话,那么在升级之前最好确定你所使用BIOS版本是否与你的PC相符合。如果BIOS升级不正确或者在升级的过程中出现意外断电,那么你的系统可能无法启动。所以在升级BIOS前千万要搞清楚BIOS的型号。如果你所使用的BIOS升级工具可以对当前BIOS进行备份,那么请把以前的BIOS在磁盘中拷贝一份。同时看系统是否支持BIOS恢复并且还要懂得如何恢复。

  【软件升级不当】 大多数人可能认为软件升级是不会有问题的,事实上,在升级过程中都会对其中共享的一些组件也进行升级,但是其它程序可能不支持升级后的组件从而导致各种问题。

  【滥用测试版软件】 最好少用软件的测试版,因为测试软件通常带有一些BUG或者在某方面不够稳定,使用后会出现数据丢失的程序错误、死机或者是系统无法启动。

  【非法卸载软件】 不要把软件安装所在的目录直接删掉,如果直接删掉的话,注册表以及Windows目录中会有很多垃圾存在,久而久之,系统也会变不稳定而引起死机。

  【使用未知软件】 因为这些软件可能隐藏着病毒,一旦执行,会自动修改你的系统,使系统在运行中出现死机。

    【启动的程序太多】 这使系统资源消耗殆尽,使个别程序需要的数据在内存中找不到,也会出现异常错误。

    【非法操作】 用非法格式或参数非法打开或释放有关程序,也会导致电脑死机。请注意要牢记正确格式和相关参数,不随意打开和释放不熟悉的程序。

  【非正常关闭计算机】 不要直接使用机箱中的电源按钮,否则会造成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引起自动启动或者运行中死机。对于Windows 98/2000/NT等系统来说,这点非常重要,严重的话,会引起系统崩溃。

  【内存冲突】 有时候运行各种软件都正常,但是却忽然间莫名其妙地死机,重新启动后运行这些应用程序又十分正常,这是一种假死机现象。出现的原因多是内存资源冲突。大家知道,应用软件是在内存中运行的,而关闭应用软件后即可释放内存空间。但是有些应用软件由于设计的原因,即使在关闭后也无法彻底释放内存的,当下一软件需要使用这一块内存地址时,就会出现冲突。

网友:
可以哦,很全面呀, 能提供解决办法就好了

网友:
看这个写的很详细
其实在维修中死机是很难以判断的
特别是不规律的死机

网友:
一班死机还是软件出问题的多,一旦因硬件原因死机,这个机子也快被淘汰了

网友:
出现最多的就是散热跟软件问题

网友:
我们一般遇到的是内存和南桥问题

网友:
硬件问题回有很多导致死机的,比如桥,显卡空焊,还有很多,死机的机器维修很费时费力

网友:
还是不错的,但是有的时候死机确实有很多原因造成的。

网友:
硬盘有问题也会死机蓝屏

网友:
声卡网卡,功法会导致不触发

网友:
我前几天聚到一个华硕掉电,一会都没有cpu电压的。发现一个cpu上馆烧了。换了上下馆还是掉电,结果换cpu供电芯片就好了,好奇葩的掉电,上管烧了还能点亮。。。

网友:
分析的到还是不错呢

网友:
总结的不错,但是缺乏深度

网友:
纳尼???深度?对于软件方面的,需要程序分析那不是我们论坛的事情吧,如果是软件的话,就看*脏话*后发的各类帖子吧,

网友:
原因很多种,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