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SC10U6D3V3MX-GP和SC10U6D3V5MX-3GP什么区别

楼主(2015-02-06):
电容SC10U6D3V3MX-GP和SC10U6D3V5MX-3GP什么区别  求解 能否代换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电容的数据

电容只要耐压和容量就好

目测你的这2个可以代换试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电容的数据

电容只要耐压和容量就好

3MX 5mx  这个事什么意思  前面应该是10法 6.3v 耐压 后面是电流3a和5a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电容的数据

电容只要耐压和容量就好

版主看看我另一个帖子 能不能代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MX 5mx  这个事什么意思  前面应该是10法 6.3v 耐压 后面是电流3a和5a  不知道对不对

是你看错了还是真不懂,10法的电容没见过啊应该有水桶那么大吧,最大的1发见过,汽车尾箱改装音响用的有手臂那么粗了,你的明明是10微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你看错了还是真不懂,10法的电容没见过啊应该有水桶那么大吧,最大的1发见过,汽车尾箱改装音响用的有 ...

领教了,真不多,这两个哪里不同  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看看我另一个帖子 能不能代换

另外一个是  220的要换330的?
那个我换过 一切正常
注意下耐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是  220的要换330的?
那个我换过 一切正常
注意下耐压就好了

多谢 现在就看这个电容了 这个电容是线性3v5v的 滤波电容

网友D:
电容代换注意三点:一是容量相同,二是耐压能高不能低,三是电容介质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代换注意三点:一是容量相同,二是耐压能高不能低,三是电容介质相同。

第一个应该是容量 第二个是耐压值 5分给你了 谢谢参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电容代换注意三点:一是容量相同,二是耐压能高不能低,三是电容介质相同。

以前是固态,我换成相同容量的钽电容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你看错了还是真不懂,10法的电容没见过啊应该有水桶那么大吧,最大的1发见过,汽车尾箱改装音响用的有 ...

我又看了下  是我单位弄错了 不是不懂不还意思 我说的是uf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固态,我换成相同容量的钽电容没问题吧

钽电容更稳定的,电压相同,或比原来的耐压高可以换,容量相同或稍大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钽电容更稳定的,电压相同,或比原来的耐压高可以换,容量相同或稍大最好

我们最关心的是质量,耐压,电容量识别代换,你的那个3MAX我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是固态,我换成相同容量的钽电容没问题吧

钽电容比固态电容在某些特性上更高一筹!

网友C:
电容厂家太多,标识也不相同,有些需要查资料的 ,我刚刚看了一些料板有些还真说不出耐压容值,你的那个已经很清楚的10微法6.3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厂家太多,标识也不相同,有些需要查资料的 ,我刚刚看了一些料板有些还真说不出耐压容值,你的那个已 ...

后面的5mx 3mx  是这个还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