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0z

楼主(2015-02-06):
小白今天接到个宏基的本本   宏基 的4730z 版号:JAL90  LA-4201P  今天下午发了个帖子  木有好人给俺指点下,小白在发一帖把, 望大家给我说道说道.
6脚VIN  19V
1脚REF  2v
14脚EN1  4.86v
27脚EN2  1.99V
32脚REFIN2  5.18
+3AVLWP    3.3v
+5ACLWP   5.18V

EC条件
67脚 AVCC   3.36V
37脚 ECRST#  3,34v

100脚 RSMRST  0.09 V
99脚    SBPWR_EN 无电压
116脚 SUSP#  无电压
南桥待机

VCCSUS3_3 往下追查
U32的1234脚均无电压 5678脚3.36V
                                                                             R394一边19V 一边无电压(19V应该是+VSB)
                                                                           Q39第二脚  5.13V  Q39B 5脚一样(都被拉低)
Q11  1脚5.13   2脚 无电压  2脚来自EC99脚
U23 1234脚 无电压  Q30  2脚5.13V   5脚一样
Q31 3脚 5.13V  5脚无  5脚SUSP#来自EC 116脚
以上是我自己的思路 肯定有不对的地方 (小白刚学,勿笑)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忘大哥们给点儿思路。

网友:
看楼主的分析,觉得你是在修不触发吧,

网友A:
你 说的3 v5v 应该出来了 待机正常  不触发  ec没有发出 remrst 看看 ec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 说的3 v5v 应该出来了 待机正常  不触发  ec没有发出 remrst 看看 ec的工作条件

具体点儿亲,EC的条件不就是 供电 时钟 复位 程序么

网友:
EC的100脚 RSMRST  0.09 V,肯定不正常了!表明待机供电不正常或EC本身的问题。BIOS刷过了吗。

网友:
先换个EC试一下吧

网友:
一个重点查EC的条件?

网友:
没错换个ec试试

网友:
RSMRST  0.09 V不正常    建议先刷bios    不行就换EC

网友:
刷BIOS 或者EC

网友:
楼主这么晚还这么幸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点儿亲,EC的条件不就是 供电 时钟 复位 程序么

大家都说了 ec 条件如果 都 正常 了  换ec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