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显卡驱动打不上

楼主(2015-02-06):
联想u410独立显卡驱动前一直有个感叹号,试过官网上的解决方法后能打上驱动,再次开机就不亮机了,哪位有遇到过,求指点!这下面就是官网针对u410win7系统下装不上显卡驱动的解决方法          Ideapad U410在Windows 7系统下显卡驱动无法安装或安装不上的解决方案_联想官网_联想服务_联想知识库、常见问题帮助、电脑问题解决方案
http://support1.lenovo.com.cn/lenovo/wsi/htmls/detail_20131107164615896.html

网友:
联想u410 显卡驱动不好打是通病!只有多打几个驱动试了。

网友A:
现在是不显吗楼主?

网友B:
U410有双显卡的机器,楼主的机器是双显卡的机器吗?如果是可以在BIOS里面关闭掉一个再试试看,是那个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多点

网友:
先装个安装版的 再装官方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不显吗楼主?

可以显示,今天去已经修好了,明天我把好用的那个程序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U410有双显卡的机器,楼主的机器是双显卡的机器吗?如果是可以在BIOS里面关闭掉一个再试试看,是那个有问题 ...

谢谢,已经好了,刷bios好的

网友:
修好了就好啊!

网友:
经常看到维修刷bios,是可以刷好,但有些机器是进BIOS设置就好了,免去找BIOS不对版的麻烦

网友:
BIOS咋坏的很多啊,里面固定烧录的程序也会坏啊,哎

网友:
我上次是关闭BIOS里的一个弄好的

网友:
又学习一招下次见到这样的问题直接刷bioss

网友:
多半是显卡的问题,你进安全模式后把独显关掉就好了,可以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BIOS,显卡故障

网友:
发现联想的好多驱动不好打,

网友:
重新刷BIOS吧

网友:
这样的BIOS坏的可能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