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230待机0.1A,不触发。

楼主(2015-02-06):
联想G230,插上可调电源,待机偏高,待机0.1A,不能触发。拆机后发现触摸板下面有点进水痕迹,原件也有点腐蚀。洗板后还是一样待机0.1A,不触发。用手摸待机芯片TPS51120,电流会不断在0.1-0.08A之间慢慢循环跳变,发现有点温度并且慢慢开始发烫。测了一下VREG3和VREG5相连的电容,发现VREG5的阻值正常,VREG3阻值为001,这肯定是短路了。VREG5有5V,VREG3没电压。于是先把电容C349拆了,发现电容没击穿,测焊盘1脚还是001。把电容还原了。难道是芯片坏了。于是把TPS51120也拆了。再测C349的1脚还是短路。这是怎么回事,现在不知道查哪里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40626-1-1.html
把 U44 (5V_s0 转 5V_S5 的开关)取下待機回復正常
论坛里有人这样讲,不知是否可行。各位大神帮帮我吧。

头像被屏蔽

网友:
这个简单,对着图纸,查VREG3到了那些地方。
挨个拆
有隔离点的,断开隔离点
不行就撬针脚呗

网友:
VREG3是给EC供电的吧!查EC是否烧损了。

网友:
重点查EC和南桥。还有外围电路?

网友:
图纸发给我,我帮你看看

网友:
还没有见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