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PASSPORT ULTRA 无法读取

楼主(2015-02-06):
[故障现象] :  WD  PASSPORT  ULTRA 突然无法访问,无摔无伤,通电亮灯,灯一直闪,无法看到盘符,感觉像是电流不够无力的样子,间隔一段时间会出现"挞"一声,依次循环,过了很久在磁盘管理中看到分区情况,但无盘符,强行指定某个盘符后仍无法访问,且出现分区中可用空间都是100%.
[求解] :  估计是WD硬盘接口是原生的USB ,请问该如何入手?

网友:
硬盘转速没有达标吧。

网友:
感觉像是  请教有处理方法吗?

网友:
求助各位!!

网友A:
坏道比较严重,改成SATA来处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道比较严重,改成SATA来处理吧。

我的移动硬盘好像和这个一样,我看了你的书,按照书上的资料,拆4个电容, sata线焊到E71 E72E73 E75用usb线供电,能认到移动硬盘的,认不到SATA飞线的硬盘 ,判断移动硬盘usb转SATA的功能正常,就是检测不到硬盘。SATA也检测不到硬盘 硬盘有电机转动的声音 ,也有磁头敲盘的声音,考虑网上发了板,也认不到硬盘,数据也读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移动硬盘好像和这个一样,我看了你的书,按照书上的资料,拆4个电容, sata线焊到E71 E72E73 E75用us ...

有敲盘的声音,估计磁头挂了

网友:
这种盘还是换吧。。。。。如果有重要数据那。。。。。。。。。。

网友:
和你问题一样,一样的盘,在学习恢复数据,一定要学会,努力

网友:
你用的什么工具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