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抖屏啊!救助

楼主(2015-02-06):
请问是什么原因,是aoc e951f  led屏,没有点屏器,无缘故抖屏,是坏坏?还是驱动板坏。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源板供电不足引起来的,可以换一换电源板上的电容试一试了

网友B:
菜单也抖吗?

网友:
屏的问题大些。

网友C:
不用拆机,直接可以判定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菜单也抖吗?

是啊!连开机的logo也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源板供电不足引起来的,可以换一换电源板上的电容试一试了

这个是led 超溥的,里面就一驱动板,电源换个,也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用拆机,直接可以判定就是屏的问题

不是吧!这才用了没两年的机啊

网友:
跟某些笔记本的屏情况类似,不过笔记本一般都是换屏解决问题,至于显示器的话,换屏的成本就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是吧!这才用了没两年的机啊

我这也有一个联想的22的,才用18个月,一样的抖屏,我直接不拆屏跟客户说屏坏了,不用拆,拆了也是白费工夫,百分百的屏坏,联想的屏最垃圾,只保15个月,而且质量又差

网友:
确定是屏的事儿后,屏电路补补焊试试!

网友E:
屏的问题,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也有一个联想的22的,才用18个月,一样的抖屏,我直接不拆屏跟客户说屏坏了,不用拆,拆了也是白费工 ...

我用lcd的板!点了这屏!除了灯没亮,没发现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的问题,碰到过。

用别的板点屏!灯不知道怎么接。但能点屏,背光不亮,但能显示!不会抖。

网友:
很想屏的问题

网友:
单点试试吧

网友:
屏线吧,最好用点屏器试下

网友:
电源板上电容损坏导致供电不足也会造成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