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3 一长两短 小修

楼主(2015-02-06):
今天接修一台三星R463 ,不开机,电流在1.8至2.2A间跳变,发出报警声,一长两短,初步判断显卡 北桥问题
拆机如图;

板子是AMD芯片组  显卡是ATI的,
然后加焊显卡 装机测试

ok,亮机,,个人觉得是通病  以后碰到一长两短的可以加焊显卡试一下。
装机测试后发现温度有点高 ,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AMD的温度不高那就不正常了!能用多长时间只有天知道!

网友:
今天也有个三星的来了,进系统蓝屏....还没检测完@@"

网友:
我的显卡加焊了一样的症状

网友:
可可  应该会不稳定的  加焊  不是好牢靠

网友:
咳是换的好点放心

网友:
加焊恐怕 用不住,

网友:
问下楼主这机器北桥什么型号?

网友:
三星板子比较薄  都不敢高温

网友:
要稳定就换显卡

网友A:
热风枪吹吹就亮 在上BGA

网友:
吹吹就可以了 这种IC买不到新的 TB上说是新的 其实也是拆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吹就亮 在上BGA

不知道加焊的一般用多久

网友:
显卡 显卡,钱来 钱来。。。。。。。。

网友:
有的是这个问题哦

网友:
修好后降温也很重要

网友:
AMD的一般都是北桥吧,这个特殊(一长两短)记住了

网友:
AMD 这种问题太多了!

网友:
重新植株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