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95换屏后白板 ,求助。

楼主(2015-02-06):
联想M495,二修,同行送来是白屏的问题,说是客户屏破之后换屏就这样,测屏19V有,3.3V有,屏开启信号有,EDID不知道是哪个脚。换屏无果,无
。请大侠支招。另外求图 ,谢谢。
屏开启信号

网友:
试过换屏线吗?

网友:
换过屏线 是好的 郁闷了

网友:
那就有可能是桥了

网友:
先刷回原屏的码片,还不行就得查屏供电,屏线

网友:
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可能接错 显卡坏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我有这个问题

网友:
插下屏供电

网友:
一直白屏吗,还是后来有显示,查查显卡

网友:
刷码片试试啊

网友:
看看原来的屏和你换上去有什么区别

网友:
查屏线接口定义呢

网友:
惠普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是换了显卡后,以前是不上电,测后显卡短路,换了之后能亮了,不过一直白屏……

网友:
测屏信号,找个图纸。这个修过

网友:
重点排查屏信号,

网友:
缺供电吧 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