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 不装CMOS小电池正常亮机,装小电池加电不亮机,查LID正常

楼主(2015-02-06):
戴尔N4030 不装CMOS小电池正常亮机,装小电池加电不亮机,查LID正常,求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刷bios 或者桥

网友:
把双二极管换了。再检查下电池线路上的电阻电容。

网友:
应该是桥问题

网友:
不装小电池开机测小电池两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电容短路吧

网友:
你看下rtc电路,再留一下bios   南桥

网友:
看看rtc电路,看看到哪里去了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看看32768晶振在上bios电池时是否正常起振。

网友:
装上电池的时候好好测测出发条件

网友:
感觉还是查RTC电路

网友:
RTC电路有问题

网友:
RTC电路查一查吧

网友:
RTC  电路 有问题 。我以前修过一台  ,

网友:
查RTC 电路

网友:
不上小电池,上大电池能不能亮机,除了PCH的RTC,就是PCH了哦

网友:
刷BIOS吧 N4030  BIOS问题居多

网友:
大BIOS问题  ,见过很多了

网友:
全套BOIS都刷过,重植过PCH和显卡,测过个电压正常。装小电池和不装小电池每次加电都能到1.4几安,只是装小电池就不亮机了,不装小电池偶尔也有 不亮的时候。感觉不像RTC电路有问题,因为每次都能正常加电到1.4几安。之前待机5V短路,排除;然后没待机,3V5V的开启信号没出来,刷BIOS待机正常。下来就是要请教的那问题了

网友(2017-03-31):
RTC电路 或者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