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g触发电流0.08

楼主(2015-02-06):
接修一台4736G版号是 4494p 插电试电流0.2.拆机把NEC大电容换成4个477的电容,试机电流0.65 不动不插内存电流0.5  试了有5次吧最后一次试了1分钟吧U没装散热片,开始也是0.65电流跟同事讲句话以后看下电流有0.86心里欢喜以为亮机了 怕烧了U就先拔电插上屏以后再次开机 ,死了,电流只有0.16 不上U是0.08 触发以后5秒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可以强行关机。我没有示波器也不会用  电路基础也是不好各种点位。信号都不懂,想请教下这是人为的二次故障吗?会不会是冬天手上的静电引起的?可是没明显痕迹 除了CPU各路电压都有。。ISL6266的5V VDD脚只有1.9V  3V的脚位也只有1.9 VIN 19V EN也有3.3   接着我该修哪里啊南桥  BIOS还是北桥  。。郁闷了

网友:
CPU   ISL
6266已经换过

网友:
感觉这思路很乱

网友:
问题你都找到了,5V 3V 19V都不对,就修他了

网友A:
换大电容时把3VSUS短路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在换一遍电容试试,换6个330

网友B:
我曾修过,换了8个330后OK了,

网友:
CPU供电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修过,换了8个330后OK了,

你在虾扯吗?

网友C:
会不会把CPU座高的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修过,换了8个330后OK了,

8个,你是怎么装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把CPU座高的虚焊了??

应该不会坏之前我试过的空板点电流都0.3了坏了以后只有0.0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曾修过,换了8个330后OK了,

楼主乃高人已,下次记得上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大电容时把3VSUS短路了

3VSUS是指待机3V吗那个有啊 除了CPU 其他电压都有

网友:
额 表示看的很乱

网友:
很明显转换电压不正常啊。查CPU的VDD供电来源

网友:
下个图纸,查下你说的那个3V和5V怎么拉低的?

网友:
转换电压是U61 U62 U63转换的 三个芯片的第4脚都是3.5V U62 1 23脚2.4V  U61 123脚1.9   U63 123脚1.8V接着该怎么查

网友:
SUSP  SBPWR_EN# 两个脚是插电5V  触发瞬间3.3然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