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板,换待机芯片加人为故障

楼主(2015-02-06):
实地毕业已经半年了,晃了四个月,在温州电脑城安定下来了。包住不包吃一个月1000块,苦逼啊。。。
想想还是先干上一个月再说,经常逛论坛看师兄师弟的帖,进步很快,应该为论坛做点贡献了。好了不多说,进入正题:
老板这里量还可以,都快过年了,每天还有10台左右的量,伸手随便拿了一台。ACER的,具体型号忘了。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0,安开关没反应,迅速拆机,现在拆机很熟练了,花了20分钟。版号LA-8331P,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0,测公共店检流电阻19.1。保护隔离过了,+3valwp.+5valwp没电压,测量rt8205的VIN有19.1V,13脚EN有2.7V,马上测量8脚VREG3 ,0v打值0.000,vreg5 0V/打值0.000。可恶的是3脚VREF也短路了。判断芯片坏了,到芯片盒子找了CL=查了芯片是RT8205换上,打PQ21/PQ23的4脚G级悬空了,这也是实地啊林老师教的,上次拆了芯片就上点,烧了EC,可不能在犯这样的错误,没办法叫老板帮换,我怎么就是焊不好呢,在实地也练了4个月的焊工,为此我难过了一天。老板换好了,打值各上管G级没有悬空,上电还是0.000,测VREF/1.98V/VREG3/3.3V/VREG5/5V。测PL4/PL5/,0V,查1PIN/6PIN,只要1脚/6脚不直接接地,通过vreg5内部上垃自动开启,通过电阻接地是极限电流设定。测量PQ25 B级已有3.3V电压,PQ106 2脚/5脚为0v正常,条件满足,怎么还不输出,没办法,再测9脚/22脚 BOOT1/BOOT2,9脚有4.5V/22脚 0v,芯片是坏的,都怪老板不愿意买芯片,遇到换芯片的就没下文了。没办法前前后后换了3个都是坏的,偶然在芯片盒子找到一个TPS51125,是新的,本人再次证明TPS51125可以代换RT8205,换了这么多次,焊盘都快变形了,没办法叫老板帮换。换好上点,还是没输出,芯片是新的呀。发呆了一会就下班了,晚上回去好好看了TPS51125的数据手册,今天接着搞,拿起板看了一会,突然发现
2脚FB1的PR51电阻不见了,昨天晚上看了数据手册,FB1/FB2经过电阻分压给它2v,电阻不见了,肯定没输出,如果有示波器我就不会修得这么累了,到料板找个30K的电阻死活没有,没办法找了个100K和150K的,把PR53的20K电阻也换了,换好上点,待机0.02,测PL4/PL5  久违的3.3v/5v出来了,我等的花都谢了,然后按开关,0.47A掉电,想想可能是二级电压没出来,然后去量每个电感,当测到PL30没电压,查PU23的8/9/10 脚电压0.6v,发现问题,
往前查PU405/6/7/8/脚3.3V,1/2/3/脚0.6V不正常查4脚G级0V,往前查R1112/1脚0v,2脚0V,打值1开路,仔细观察,线被割断了,刮开飞线,插上适配器按开关,电流跑到1.1-1.3,拔掉电源头,接上屏,完美亮机,到此维修结束。府上一张亮机图。

总结:焊QFN芯片不过关,把电阻搞掉了。
认为故障把公共电割断了,这是我的处男作,下载分从来没有超过100.让你们的分来得更猛烈些吧

谁,伴我闯荡 + 5

网友:
老板也有苦衷啊现在购买的芯片良品率太低了,再有这里飞线后其阻值是多少?

网友:
这是什么节奏  四个月QFN焊不好 一天十台的量  老板不买芯片?  我这边备用的光笔记本芯片 已经200种以上  注意单位不是“个” 而是“种” 等你修多了就知道了 8205可以跟至少6种以上芯片代换有些要改信号 而6237更好整 可以跟至少十种以上芯片代换

网友:
老板有多抠门

网友:
飞好线就亮了

网友:
真有那么大量吗,芯片也不卖,不是吧,是什么都修加起来十台

网友:
楼主学习不努力啊,四个月了8205焊不好,,一天那么多量,芯片没有,示波器没有,一天都拿什么修的.这效率也太低了吧

网友:
呵呵楼主还算可以啦逼近学的时间不是很长

网友:
这帖子写的详细,不过你们老板太抠那么大的量也不卖芯片

网友:
还要多多锻炼焊工呀

网友:
理论还可以

网友:
工资多少不是事,重要的是我们修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
修机关键是思路

网友:
包住不包吃 这老板够抠门的了  才1000。。。。哎。。。这个行业还有什么意思???有意义吗?

网友:
唉  修的这么好的技术 给1000  着实苦了你这个高手了   你是不是少打一个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