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 k90i 不出 cpu电压

楼主(2015-02-07):
如题 机器没有进水,电池充放点正常,开机 查电压只有 cpu 的电压没有产生。cpu 供电芯片 u7400 换过 hm65 桥换过 bios 刷过。  u7400 开启 供电都有 16 17 18 脚都有 1.05v就是不出 cpu 电压。ALL_SYS_PWRGD 和 procpwrgd  正常 。 在查大小供电的时候发现 还有一个 电压 没有出 PP0V75_S0_DDRVTT  查找了一下 是 MEMVTT_EN  开启这个电压 也没有,MEMVTT_EN 这个开启受控于 ISOLATE_CPU_MEM_L 和 PLT_RESET_L 。 但是这2 信号都没有电压 。这里有段描述 (The circuit below handles CPU and VTT power during S0->S3->S0 transitions, as wellISOLATE_CPU_MEM_L GPIO state during S3<->S0 transitions determines behavior of signals.
WHEN HIGH: CPU 1.5V remains powered in S3, VTT follows S0 rails, MEM_RESET_L not isolated.
WHEN LOW: CPU 1.5V follows S0 rails, VTT ensures clean CKE transition, MEM_RESET_L isolated.
P1V5CPU_EN = (ISOLATE_CPU_MEM_L + PM_SLP_S3_L) * PM_SLP_S4_L
MEMVTT_EN = (ISOLATE_CPU_MEM_L + PLT_RST_L) * PM_SLP_S3_L
MEM_RESET_L = !ISOLATE_CPU_MEM_L + CPU_MEM_RESET_L
6 0 1 1 1 1 1 1 1
(*) CPU_MEM_RESET_L asserts due to loss of PM_MEM_PWRGD, must wait for software to clear before deasserting ISOLATE_CPU_MEM_L GPIO.
NOTE: In the event of a S3->S5 transition ISOLATE_CPU_MEM_L will still be asserted on next S5->S0
1V5 S0 "PGOOD" for CPU
MEMVTT Clamp
as isolating the CPU’s SM_DRAMRST# output from the SO-DIMMs when necessary )看不太明白 应该说的是 这几个信号的状态 。

网友A:
smc       换过吗

网友B:
楼主VR-ON出来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VR-ON出来没呢

vr-on
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c       换过吗

smc 应该没多大关系

网友:
最好还是换个SMC  SMC 控制很多信号

网友C:
plt_reset_l是复位信号吧,,你说的VTT要复位之后才有,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t_reset_l是复位信号吧,,你说的VTT要复位之后才有,不是吧

应该不是  有2个控制信号  一个起来 就可以

网友:
pch 换过  bios 刷过

网友:
CPU供电有短路或CPU供电IC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