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2-07):
        收到同行拿来的一片映泰A770主板,反映板子不跑码.于是先上电看一下

习惯性地先测下CPU供电,发现无CPU供电

既然没CPU供电,那就往前查,查内存供电,一样没有

证实因为无内存供电导致其他供电未出,于是开始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芯片是FP6321,测量1脚BOOT,有11.35V

测量5脚,VCC,有11.39V,说明芯片供电和自举升压正常

既然供电满足了,那就查EN,测量7脚,发现没电压

问题点找到了,于是打开图纸,查看相关元件

7脚EN受控于Q24,而Q24又受控Q25,想测量的时候傻眼了,这板子没有元件号,无奈只能手动跑线,找出Q24,Q25和R151,R153,测量发现Q24的B极为高电平,正常情况下应该为低,再测量Q25的B极,发现只有0.5V,管子不导通,从图上可以看,这个信号应该是来自南桥,由于板子无元件号,不想太麻烦

于是,只能拆掉Q25,将Q25位置的CE极短接,拉低Q24的B极,使Q24截止,产生EN信号

短接好之后,上电,板子正常跑码亮机,至此,维修结束

 会员14928862元2023-3-29 16:01
 会员14928862元2023-3-29 15:28

网友:
王总这又是秒杀一个啊

网友A:
拆除Q25,短接CE,会有后遗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除Q25,短接CE,会有后遗症吗?

这样子处理以后使用应该会出现主板关机不能关闭内存供电现象,相当于Q24 B级一直为低电平本身处于截止状态,从而使内存FP6321供电芯片 7脚开启信号也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测量Q25的B极,发现只有0.5V,这里也可以更换这个NPN类型三极管测试下,正常情况下,Q25 B级导通电压是0.7V左右,排除南桥故障,就是VDIMM DUAL EN工作信号到Q25 控制级中间相连元器件出现短路故障。

网友C:
Q25的c e级短接等于开关常开,内存不断电,会不会对内存产生影响。比如关机,插拔内存

网友D:
直接拆了Q24就完事,

网友:
这个不就是徐老师上课讲的那个吗?  这2个小管子!

网友:
分析的很好修的很厉害呀,都维修界的高手

网友E:
楼主,,你这样直接短接真的可以吗??万一出问题怎么办??还是直接换掉Q24和Q25吧!!

网友:
又是走捷径的,

网友:
fzxishuai -4 禁止纯表情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拆了Q24就完事,

拆掉Q24也可以解决故障,但必须要保证前面相连Q25正常导通工作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25的c e级短接等于开关常开,内存不断电,会不会对内存产生影响。比如关机,插拔内存

Q25 CE级短接相当于强制高电平导通拉低本身C级工作电压,这里要拆掉Q25 本身操作才行,不然的话,强制短接CE级会引起烧坏Q25 NPN型三极管,楼主这样子处理会造成主板关机内存供电也会一直产生,不会关闭。

a63200023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这样直接短接真的可以吗??万一出问题怎么办??还是直接换掉Q24和Q25吧!!

紧急情况下使用的方法,问题可能出在Q25 NPN型三极管和南桥本身,这里可以用手术刀断开Q25B 级与南桥中间相连的线路判断故障,Q25 B级相连电阻R154和R155阻值变化也会影响Q25 本身B级正常导通电压变化。

网友:
学习了 请继续分享喜悦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想起徐老师讲的课就这问题

网友:
用的诊断卡不一样  这样毛病我们的诊断卡显示不复位

网友:
楼主分析得不错,修得很好

网友F:
哈哈,哥们缘分啊,你看下我最近发这个帖子,差不多啊,不然我在前面点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588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哥们缘分啊,你看下我最近发这个帖子,差不多啊,不然我在前面点啊,http://www.chinafix.com/thread ...

哈,果然是缘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处理以后使用应该会出现主板关机不能关闭内存供电现象,相当于Q24 B级一直为低电平本身处于截止状 ...

不懂装大师,叔笑尿了,FP6321芯片供电用的是12V,关机后ATX电源也随之关闭,只有SB5V待机,就算FP6321的EN是开启的,你认为内存供电会还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Q25 CE级短接相当于强制高电平导通拉低本身C级工作电压,这里要拆掉Q25 本身操作才行,不然的话,强制短 ...

不懂装大师,叔笑尿了,FP6321芯片供电用的是12V,关机后ATX电源也随之关闭,只有SB5V待机,就算FP6321的EN是开启的,你认为内存供电会还在??不说别淫都不知道你是白菜

网友H:
很不错的维修方法,最好把这个图纸也发上来,现在修到很多这样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不错的维修方法,最好把这个图纸也发上来,现在修到很多这样主板

图纸客户端客户下载到,所以不重复上传

网友:
王总  修台板有一手啊

网友:
王哥 修板思路清晰  找故障点准确 不愧是实地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不懂装大师,叔笑尿了,FP6321芯片供电用的是12V,关机后ATX电源也随之关闭,只有SB5V待机,就算FP6321的 ...

谢谢提醒,可能是我理解错误了。

网友I:
楼主有供电没出不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供电没出不掉电啊?

缺供电不一定会导致掉电,这个要看板子设计的,不是所有板子都会缺供电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可能是我理解错误了。

这里只要确保FP6321芯片没有损坏,拆掉Q24或Q25的情况下,内存供电就会在主板开关机时候,自动处于正常开启和关闭状态。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小白菜来也,看看大师级维修。。。。 我想知道,换两个EC的故障可以排除

网友:
赞。这样修话Q24即不受控于南桥了。开机ATX送电即有内存供电出现。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其它 的情况呢?楼主有的话反馈下。

网友:
如果有点位要好很多

网友:
好,这个时序记得真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懂装大师,叔笑尿了,FP6321芯片供电用的是12V,关机后ATX电源也随之关闭,只有SB5V待机,就算FP6321的 ...

你太幽默了 不过人家还是有的地方还是很对的

网友:
大神做法就死不一样     求图纸教学啊

网友J:
不用拆不行吗,直接短接了,,这样就不会少东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不用拆不行吗,直接短接了,,这样就不会少东西了,

没有拆掉Q25  将这个NPN类型三极管CE 级短接的话,要断开本身B级相连线路才行,在Q25 处于高电平导通状态的期间,5V DUAL是没有被完全拉低的,因为中间存在R151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用拆不行吗,直接短接了,,这样就不会少东西了,

Q25 本身B级只有0.5V时候,本身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时候,CE 级之间正向导通阻值应该是处于无穷大状态,反而当B级达到0.7V左右时候,CE级之间正向导通阻值就会出现低阻状态,即为O到几十欧姆之间,你说的不用拆直接短接只适用于Q25 B级导通电压正常,而C级工作电压不会通过E级接地拉低的情况下进行操作。

网友:
王总技术不错啊,有空教教我修台机主板。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没有拆掉Q25  将这个NPN类型三极管CE 级短接的话,要断开本身B级相连线路才行,在Q25 处于高电平导通状态 ...

这位兄弟给我讲得挺多了,不过最终是要表达的意思是拆了Q25更好是吧,其实呢,强短接CE不管他B是处于什么状态,它最终的结果也是为了控制Q24对吧,拆与不拆的操作也都是为了这个结果。其实做法是一样的,

网友:
班头 你这板子我也修好像修过  也是没有EN   跟着图纸找到了那个内存边上的822排阻  没有上拉 822虚焊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学习了

网友:
一般拆掉Q24应该就可以

网友:
我觉得可能关机后主板还在工作

网友:
楼主分析得不错,修得很好啊!

网友K:
把Q24BE级短接岂不更加快哉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位兄弟给我讲得挺多了,不过最终是要表达的意思是拆了Q25更好是吧,其实呢,强短接CE不管他B是处于什么 ...

楼主这里短接Q25 CE级的意义就是达到强制拉低Q24 B级和Q25 C 级工作电压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Q24BE级短接岂不更加快哉

把Q24 BE级直接短接应该是不行的,当主板时候,Q24 B级应该是处于高电平状态,才能拉低内存供电开启信号,如果 把Q24 BE级短接的话,这个NPN三极管工作会一直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把Q24BE级短接岂不更加快哉

把Q24 BE级直接短接应该是不行的,当主板关机时候,Q24 B级应该是处于高电平状态,才能拉低内存供电开启信号,如果 把Q24 BE级短接的话,这个NPN三极管工作会一直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

网友:
还是可以的,,有一定的水平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把Q24 BE级直接短接应该是不行的,当主板关机时候,Q24 B级应该是处于高电平状态,才能拉低内存供电开启 ...

如果按你说的话 看图纸Q25必须导通 Q24为截止 芯片才可以工作  要这么推理Q24E级接地那何不把Q24 BE级短路呢 岂不快哉  ?

网友K:
引用 网友K:
如果按你说的话 看图纸Q25必须导通 Q24为截止 芯片才可以工作  要这么推理Q24E级接地那何不把Q24 BE级短 ...

我得叫你一声大哥啊 你都把Q25 CE级短接了 你还和我说 关机的时候Q24 B级要为高电平   大哥真不是喷你 怀疑你认识图纸不 你把Q25 CE级短上了 那么Q24 B级永远是低电平  那还会有高电平  和Q24 BE级短接一个样  这也叫精华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我得叫你一声大哥啊 你都把Q25 CE级短接了 你还和我说 关机的时候Q24 B级要为高电平   大哥真不是喷你 怀 ...

谢谢提醒,这里Q24 BE级短接和取掉Q25 短接CE级应该是一样的效果,其目的都是拉低Q24 B级控制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按你说的话 看图纸Q25必须导通 Q24为截止 芯片才可以工作  要这么推理Q24E级接地那何不把Q24 BE级短 ...

Q24 BE短接也是可以的,这样也能让这个三极管达到强制处于截止状态效果。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这里Q24 BE级短接和取掉Q25 短接CE级应该是一样的效果,其目的都是拉低Q24 B级控制电压。

恩 如果不需要南桥发过来的那个EN信号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视作Q24 Q25 那部分电路不存在 啥都不用动 摘掉Q24就可以了  哥们你说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K:
恩 如果不需要南桥发过来的那个EN信号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视作Q24 Q25 那部分电路不存在 啥都不用动 摘掉 ...

这里Q24和Q25 就是南桥发过来的那个EN信号进行导通和截止工作的,这两个NPN型三极管工作关系可以理解成一个与门芯片比较输出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恩 如果不需要南桥发过来的那个EN信号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视作Q24 Q25 那部分电路不存在 啥都不用动 摘掉 ...

不需要南桥发过来的那个EN信号,Q24 和Q25在这里设计存在是不起作用的,南桥发过来的那个EN信号 在主板待机时候应该是处于低电平状态,反而在开机触发时候,就会变为0.7V左右高电平。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南桥发过来的那个EN信号,Q24 和Q25在这里设计存在是不起作用的,南桥发过来的那个EN信号 在主板待 ...

我想说的是 你都已经短接Q25 CE级了 那你感觉 Q25 Q24  以及它们附带的电路还会有作用吗 ? 和你摘掉Q24 一样的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我想说的是 你都已经短接Q25 CE级了 那你感觉 Q25 Q24  以及它们附带的电路还会有作用吗 ? 和你摘掉Q24  ...

短接Q25 CE级的期间其实南桥发出的开启信号就已经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Q25 CE级的期间其实南桥发出的开启信号就已经失效了。

恩呢 如果那芯片不需要EN信号 那我们就可以无视那部分电路 摘掉Q24 完活  按你说的那芯片的开启就是要个高电平 问题解决 收工

网友:
没有元件号的主板就应该这样修,跑线跑到猴年马月去了。只要能正常使用就行。

网友:
这个是内存的开启信号开关管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L:
也就是说原来是由南桥控制开启内存供电,现在是由ATX电源控制开启内存。是这样吗?

网友:
这种故障相信大家都修到过...只不过秒杀的过程不可能都相同..但最终的结果都一样......

网友:
这样做可能关机的时候内存供电还在。拔插内存会不会烧内存。有同感!

网友:
一般都直接拆掉的 没那么麻烦

网友:
其实短接跟拆了不装是一个道理,我前面修的是3个条件都正常 是PWM芯片挂了换才OK

网友:
分享奥秘收获知识

网友:
楼主真心高手 啊

网友:
思路不错  维修就是要这样啊

网友M:
我想说的是 你都已经短接Q25 CE级了 那你感觉 Q25 Q24  以及它们附带的电路还会有作用吗 ? 和你摘掉Q24 一样的原理

网友:
主板就是这样被你们大神秒杀的师兄

网友:
很想详细,看了有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L:
也就是说原来是由南桥控制开启内存供电,现在是由ATX电源控制开启内存。是这样吗?

短接Q25 CE级 南桥发过来的开启信号就会失效,这里内存主供电电压产生也受主板触发后到FP6321芯片5脚的12V供电电压工作情况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想说的是 你都已经短接Q25 CE级了 那你感觉 Q25 Q24  以及它们附带的电路还会有作用吗 ? 和你摘掉Q24 一 ...

短接Q25 CE级的同时,Q24  工作状态其实就不受Q25 导通和截止控制了,摘掉Q24 的话,相当于内存供电IC 7脚工作状态不受这个NPN型工作状态控制,即7脚对应的开启信号也会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

网友:
直接摘掉Q24更简单吧!不过俺还是希望能找出真正的问题来。这样才对读者有较大帮助。

网友:
这里很热闹啊,大家讨论,我从中学到很多知识

网友:
有图加上讲解   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分解得太详细了。。EN出问题。改短路三极管搞好。。。强。。。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的例子。

网友:
这个好难遇到 6321坏的还是多

网友:
这个EN的电压是从内存SPD上来的吗?

网友:
一般7脚都是开启电压吗

网友:
精华  呀  呵呵 内存供电pwm电路没有开启

网友:
楼主这么懒,说不定查一下Q25基极上的电阻电容就能发现毛病,这才是完美修复。

网友:
楼主 我冒昧的问你一句  映泰这个平台的板子 PCI插着诊断卡会认SATA硬盘不?我没试过 但是我在技嘉上发现  不知道别的会不会  有谁知道的 麻烦告知 手上也没有这个平台的别的板子 没办法试

网友:
AMD主板干桥的比较多,还是修电路有意思

网友:
南桥 空焊 有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