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主板具有强悍功力的人作答

楼主(2015-02-07):
万用表点BIOS第一片选,然后短接复位开关有高-低-高  跳变  ,是否代表硬启动已经完成   。  这个理论是否可靠

网友A:
非也,有的就算有跳变也有电压没出 上此修到了时钟电压偏高 换时钟芯片解决 也是跳变了

网友B:
没有强悍功力的人 路过看看。只是知道BIOS有跳变应该是有读取,其他不懂,期待高人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

xj900905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就算有复位,也不见的板上的供电都正常

网友D:
其他供电时钟都正常的话,,这个理论就是正确的!!

网友:
路过 学习好的    请问楼主得到  正解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也,有的就算有跳变也有电压没出 上此修到了时钟电压偏高 换时钟芯片解决 也是跳变了

我修过几块复位正常不跑码的板子,但是出在CPU的差分时钟出了问题,换时钟芯片就跑码的板子,那是因为时钟也有明显的故障,我这块板子是全板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但就是不跑码,之前是待机3v短路,摘了网卡,之后全板供电时钟正常不复位,外观检查发现,南桥背后掉一电感,补上亮机,之后找网卡,补上网卡之后,打值也正常,进BIOS突然掉电,北桥挂了,现在换了南北桥,IO 依然不跑码,也没找到BIOS ,我现在就是怀疑硬启动没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强悍功力的人 路过看看。只是知道BIOS有跳变应该是有读取,其他不懂,期待高人

你也同意这个么 ,有跳变就说明已经开始读 BIOS,而依然不跑吗的情况下 就刷BIOS 可解决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算有复位,也不见的板上的供电都正常

这确实是  ,之前也修过一块 桥供电偏低,只有0.7V  ,而依然复位 ,但是 我的意思  点复位开关 ,BIOS片选脚位有跳变,是否已经代表主板硬启动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他供电时钟都正常的话,,这个理论就是正确的!!

好 ,我听听看别人的意见

网友:
这方法从哪来的啊

网友E:
有跳变只是说明硬启动接近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跳变只是说明硬启动接近完成了

呵呵 ,你还不如不说

网友F:
这还要强悍功力的回答吗,我代他们回答了,有波形说明有读bios的动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还要强悍功力的回答吗,我代他们回答了,有波形说明有读bios的动作

呵呵,我没说明白 ,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我没说明白 ,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

貌似没人万用表测bios高低高跳变,都是用示波器测量的。即使有跳变和有波形也不代表就完成了硬启动。(测cpurst有没有可以判断有没有完成硬启动)

网友H:
早期的845,945等等是这样的,但是H61后面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
主板不具有强悍功力的人来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早期的845,945等等是这样的,但是H61后面就不是这样了
那你的判断依据是什么 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