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400SD。连续烧坏p1014ap06,大家帮帮小弟分析下,谢谢

楼主(2015-02-07):
如题,换上一个新的p1014ap06通电,灯泡为什么不会亮下就灭呢?,测量绿线4.1v,紫线5v,是接了几十个一样的型号电源,换上p1014ap06基本都是上电就正常了,通电瞬间灯泡亮下就灭,这是正常的,目前遇到这个连续烧坏p1014ap06的,通电灯泡没反应,测量大电容电压303v,正常,就是短接绿线瞬间灯泡高亮,风扇只抖了下,都没来得及转,谢谢大家给小弟几个思路。

网友:
副电源变压器换过,也是一样

网友:
光耦换过,开关管测拆下量正常

网友:
这电源有3片散热片,第一片上是一个13n60,和一个pjm0285,第二片的是开关管13009,第三片是次级整流管

网友:
来几张图片看看…。

网友A:
          接上灯泡,通电时,会对大电解充电。只要无短路情况,灯泡都会闪一下的;不闪,就不对了。你可在断电后,给大电解放电,然后再试通电,就闪了。
         检查一下p1014ap是过压损坏,还是过流损坏。把IC焊下后,用电阻档测量PCB板上的各空脚连接的元件好坏,及空脚对地阻值正常否。若是过压原因,重点检查IC的供电脚支路元件;若是过流原因,重点检查输出脚支路元件。
        最笨的办法是,你手中有同类电源,拆一个好的,参照比较一下测量值,不难发现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个长城200W的电源,换上p1014ap06通电马上就烧了,保险也烧断了,连绿色线都没短接。现在还放一边呢,等有时间再慢慢弄,希望楼主弄好。

网友:
真的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上灯泡,通电时,会对大电解充电。只要无短路情况,灯泡都会闪一下的;不闪,就不对了。你可在 ...

谢谢指点,我先修好其他几十个在来研究这个电源

网友B:
手头有就好办,把好的开机测一遍数据,对照坏的,很方便的啊

网友C:
上次碰到过是我买到假IC导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就好办,把好的开机测一遍数据,对照坏的,很方便的啊

换上p1014ap06,测量电压和好电源一样,绿线3.8v紫线5v,就是短接绿线瞬间灯泡高亮,p1014ap06又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碰到过是我买到假IC导致

ic不是假的,手里有几十个一样型号的,拆下ic换上也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上p1014ap06,测量电压和好电源一样,绿线3.8v紫线5v,就是短接绿线瞬间灯泡高亮,p1014ap06又击穿了

先别短绿黑线,先测待机时候的电压,看看有无异常啊

网友:
测量主滤波电容容量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别短绿黑线,先测待机时候的电压,看看有无异常啊

好的,我测量下发上来,

网友:
辅助电源开关管一定是击穿了

网友:
接上灯炮,待机通电,测绿线紫线电压正常,副电源已修好了。此时应先拆下灯炮,接上保险,然后才能短接
绿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