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蛋疼的问题求思路

楼主(2015-02-07):
      前天接的一台三星RV415的笔记本,客户说他用酒精擦键盘呢键盘不可以用了,说键盘坏了。有好多键不可以用。外接USB的可以用看了下主板有一点点腐蚀洗了一下,发了个键盘问题一样还是好的键不可以用,不可以用的键都是一样的。那换EC吧,EC换了问题依旧要命了。求思路。在线等。。。。。。。

网友:
有没有断线  排容排阻

网友:
没有
。蛋疼死了。郁闷

网友:
先换键盘,再查下键盘到EC有没断线,最好打下波形

网友:
先换键盘先

网友:
键盘不都是电容的么,酒精会不会溶解印刷电路啊,拆开看看

网友:
键盘上个别肩不能用查排容是否有漏电,键盘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