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液晶电视高压故障判断

楼主(2015-02-07):
今天修到一个长虹LT32630X 的32寸液晶电视  通电指示灯亮  按遥控开机有24v  12v 和开启信号5v  屏不亮   初步判断是背光板故障   这个背光高压板是和电源一体的   显示器通用的换的多   这个没换过   也不知道是怎样判断灯管好坏  高手指点一下   怎样判断灯管是好的?  这个高压背光板能修吗   一般是哪的故障? 这个高压板能否用通用的改装?

网友:
屏不亮与背光不亮是有区别的,不要说屏不亮就怀疑背光灯板。。另一个就 是背光板当然能修就看资料足不足,技术够不够了,要问故障在哪里,的确有些难判断 猜想是找不到问题的,只有代替试试了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高压电容C420击穿通病

网友:
一般灯光坏的不多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呀

网友:
请照4楼的说法换电容试试

网友:
是这个,
高压电容C420击穿通病

网友:
可用通用高压板试

网友:
先查保护电路是否动作了。

网友:
高压电容换了   还不行   这个板子好像没有通用高压板吧    应该是保护电路动作了    可看了高压电驱动芯片不知道引脚定义    只有买了块电源高压一体板    马上就回来   换上看结果

网友:
灯管不太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