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电脑突然卡死,再次开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5-02-07):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一开机显示画面后就变成这样~~~

网友:
死机或断电会出这个,是硬盘自检修复,一般还可以进系统但时间要很久,要检测死机原因,比如电源问题,散热问题,硬盘坏道,系统问题,主板电容鼓包失效

网友A:
   你是不是杀毒的时候出问题的                 让它检测完  还是进不去的话   可能系统坏了  也有可能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网友:
硬盘自检,,死机,,非法关机之后都会出现,,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杀毒的时候出问题的                 让它检测完  还是进不去的话   可能系统坏了  也有可能是 ...

我是插u盘拷贝文件,突然卡死没反应,然后按重启就变成这样了。等了十多分钟还是进不去,一直显示一连串英文

网友:
再等等或许就好了 是非法的关机

网友:
这个是WIN8系统吧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B:
好像fat32的分区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先换个硬盘,或者扫一下肯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是在自检吧!实在是不行的话你就进pe重建一下主引导试试  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只能做系统了

网友:
这故障遇到过,最后南桥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fat32的分区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一定,NTFS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NTFS也会这样。

没注意。。。。。。。。。。。

网友:
非常不错的东西

网友:
上回下的不是真的

网友:
重做系统应该就好了。

网友:
关键是U盘要拔出来,系统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
检测硬盘,重装系统!

网友:
用mhdd擦除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