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电烙铁焊接多引脚芯片时怎样清掉残余焊锡

楼主(2015-02-07):
看别人的视频好像很简单的清掉残余焊锡,但是到自己操作时却处处为难。

下面是我的步骤:
1.清理焊盘,使焊盘平整
2.涂上焊锡膏到焊盘上面
3.把芯片准确放到位置,加点焊锡固定
4.固定后加焊锡,在焊脚间来回拖锡,使其均匀与焊盘充分接触
5.除锡,用焊锡膏清除电烙铁上的焊锡,然后用烙铁把芯片引脚上的焊锡轻往外推,一部分焊锡会粘在烙铁上。
6.到最后还剩好少的焊锡残余时,那些焊锡死都脱不掉在焊脚上,烙铁很难粘上剩余的那点锡

请问,这是跟烙铁的形状有关?还是烙铁本身有关?还是温度有关?还是焊锡有关?还是焊锡膏有关?
我看的视频看起来很简单,最后清锡时那些焊锡都是跟着烙铁走,粘在烙铁上很容易清除,而我实际操作却不大一样

网友:
楼主什么烙铁头?马蹄头或者k头适合新手,把烙铁头的焊锡在海绵上擦干净,引脚稍微冷几秒,上助焊剂,然后烙铁一靠,基本就吸过来了,烙铁温度稍微高点,助焊剂要正品,没有就用松香酒精,多练即可

网友A:
视频上是刀型的,我也是用刀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视频上是刀型的,我也是用刀型的

刀头要把头上的锡擦掉,不要用烙铁头去推锡,涂上焊剂后烙铁头温度360左右,放引脚尖处焊锡会自己过来的,多练练就行

网友:
我都用松香,任何用烙铁顺着引脚往下溜

网友:
多练习,手法很重要,有时候不用助焊膏都可以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头要把头上的锡擦掉,不要用烙铁头去推锡,涂上焊剂后烙铁头温度360左右,放引脚尖处焊锡会自己过来的 ...

感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
这让我想起我刚练拖锡时,看同事一拖,干净利索,到自己动手时。。。

网友:
自己多练练吧  我那个时候 是师傅和我说一遍 我就懂了   但是到动手的时候  也是脱不干净 后来我就多加练习  后来  就好了  呵呵

网友:
找块废板,练习100遍,再看你的焊接水平,一定得心应手。

网友:
风枪稍微加热下,用烙铁清理就下去了

网友:
我虽然也焊了一些芯片,但还是掌握不好,有时要搞较长时间才能清理干净。

网友:
助焊剂选80元以上的就会有这个效果

网友:
烙铁用厨房使用的金属丝球蹭干净然后蘸点松香靠近引脚就会将多余的焊锡带到烙铁上去

网友:
多练习,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