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在百度找不到HT12P12-100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5-02-07):
烧录器是刚刚在TB买的,还有这些在坏屏拆下来的驱动板可以支持这个屏吗,论坛里的大师有程序的可以给一份吗。

网友A:
第一块好像是乐华的 但是在板上找不到存储芯片

网友:
用EP1130刷就行了

网友B:
屏是14.1, 1024*768的。估计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是14.1, 1024*768的。估计能点吧。

是不是拿通用的程序就行啊

网友B:
楼主那个编程器上的转换座我也买了一个。

我看了就好笑。

那个宽的SOP16座,根本就是乱来的。 引脚都不对。根本就写不了。

16个脚,只引出来了1,2,7,8,9,10,15,16。这样的转换座怎么写SOP8和SOP1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编程器上的转换座我也买了一个。

我看了就好笑。

是啊 呵呵 ,

网友C:
第一个板子是RTD2120的,看我发的帖子有制作RTD2120读写的简易工具,不知道你的工具支持不,这种板子程序相对好找一点。第二个是明基的板程序保存在25xx里面,你的工具应该可以支持,但是这种品牌机的板子程序几乎是不通用的,按键板是不好改,所以估计没戏了。

网友B:
第一个是乐华2023L的板子。 你要有程序和编程器才行。 你那个编程器估计不行。

第二个明基原装板。 一般是改不了程序的。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板子是RTD2120的,看我发的帖子有制作RTD2120读写的简易工具,不知道你的工具支持不,这种板子程序相 ...

最主要是程序都不知道在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乐华2023L的板子。 你要有程序和编程器才行。 你那个编程器估计不行。

第二个明基原装板。 一般 ...

是啊 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板子是RTD2120的,看我发的帖子有制作RTD2120读写的简易工具,不知道你的工具支持不,这种板子程序相 ...

有红色标记的是这个74HC05芯片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板子是RTD2120的,看我发的帖子有制作RTD2120读写的简易工具,不知道你的工具支持不,这种板子程序相 ...

这个DIY的可以支持大部分的驱动板吗 就是通用的

网友:
第一张乐华可以改

网友:
专门用来刷rtd2120这种主控芯片的。请认真看帖,怕麻烦干脆买现成的。

网友C:
芯片是7405的门电路,元件也简单找个洞洞板搭焊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块好像是乐华的 但是在板上找不到存储芯片

存储芯片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是7405的门电路,元件也简单找个洞洞板搭焊一下就搞定了。

手上有74hc04d可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