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D液晶显示器LED的检测

楼主(2015-02-07):
一次检测显示器时,在不加电情况下,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测,LED是好,LED可以发光,表笔正接LED正,表笔负接LED负

网友:
当然了,你万用表有电池电压,红表笔接触二极管正极时,电压大于0.7V,就会导通发光了

网友:
LED就是发光二极管呀,按二极管测量没错。2楼的回答正解。

网友:
发光二极管会发光很正常啊!!

网友:
数字万用表与机械式的正负表笔不同的

网友A:
led显示屏没有灯管吗 这里的led是指的灯管么 还是。。 小白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显示屏没有灯管吗 这里的led是指的灯管么 还是。。 小白不懂

LED是一颗一颗的被安装在灯条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ED是一颗一颗的被安装在灯条上

屏幕分lcd led的 我只接触过lcd的 你说的灯条是我所说的灯管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幕分lcd led的 我只接触过lcd的 你说的灯条是我所说的灯管么

不是 灯管是高压驱动 灯条是低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 灯管是高压驱动 灯条是低压驱动

感谢你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