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20上网卡BIOS里认不到U盘

楼主(2015-02-07):
接到一台 T420  上网速度慢过蜗牛 插上U盘 半天 不能驱动起来  随后尝试重新做系统 发现BIOS中不能正常识别到U盘  大神来指导指导大概什么地方   桥 还是系统

网友A:
先认真看看BIOS  USB是否禁用再测USB对地阻值就可以判断问题了+5v d+  d-  g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认真看看BIOS  USB是否禁用再测USB对地阻值就可以判断问题了+5v d+  d-  gnd

BIOS 中未禁用

网友:
network to slow it relates to other bios

网友:
BIOS里关闭usp了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BIOS有一项看开启没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软件、系统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BIOS 回复出厂设置  可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