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不触发 刷BIOS解决 LA47-IO BD

楼主(2015-02-07):
机器型号:联想B470
故障:有待机不触发
解决:;联想的嘛,先刷BIOS再说。刷后亮机

网友:
楼主这是通病吗?

网友:
这个机器 这个型号的图纸有么  贡献一份  谢谢了

网友(2015-03-17):
是不是真的啊 下载一个来看看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机器,不触发,明天拆开看下

网友:
这是通病好吧

网友:
刷了一个OK

网友(2015-04-24):
楼主,这个BIOS是不是集显啊.

网友:
有个别板集显和独显是通用的

网友:
下来刷了不能引导硬盘,就在F2 F12的画面,也没有死机。请教高手

网友:
这个以后的维修做个判断

网友:
谢谢 正好需要

网友:
怎么简单

网友:
不行啊  楼主 你是骗分的吗

网友(2015-05-25):
刷了都不跑了

网友:
刷了好了 谢谢

网友: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楼主太给力  刷了 OK了

网友(2015-06-24):
这应该是通病

网友(2015-07-28):
独显还是集显

网友:
联想笔记本的bios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5-09-24):
刚好接到一台,故障一样,也刷个瞧瞧

网友:
多谢分享了,刚才刷上OK。

网友(2015-11-18):
卧槽  下下来看怎么是B470E的BIOS

网友:
这不是B470的这是B470E的,解压开就是470E,我刷进去不跑马,原机的跑马不显。

网友(2016-01-13):
下来试试看.,这机子的BIOS很难找到合适的.刷了有十个版本了..原本是能触发,现在不触发了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   加分

网友:
我刷了怎么不好用 啊 是不是   还有别的问题   !

网友(2016-03-06):
这bios完全用不成,我机器只是卡LOGO 刷了以后点不亮 而且还是B470E的 还是ROM的格式

网友:
这bios完全用不成,我机器只是卡LOGO 刷了以后点不亮 而且还是B470E的 还是ROM的格式 希望后面的朋友不要浪费时间和下载分了。

网友(2018-08-06):
版号不一样能刷吗 我的开机掉电

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