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故障!!!

楼主(2015-02-07):
今天接到一台式机老古董级别的。冷开机的时候用光驱读视频碟子,出来播放器后就卡机,鼠标键盘都动不了只能重启。把碟取出来运行一会主机,再次放入碟片就可以看碟里面的视频了。我以为是内存,换了个还是不行,冷的时候一读碟就卡机。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啊。有遇到过的没?

网友:
没人指教一二啊

网友A:
处理器的问题,电脑一下子处理不过来的现像,正常现像

网友B:
机器配置太低了,可以重新安装系统试试,要老系统

网友:
换过电源好像也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器配置太低了,可以重新安装系统试试,要老系统

系统才装的,不算是新系统的,电源内存光驱都换过不行,这现象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器的问题,电脑一下子处理不过来的现像,正常现像

你遇到过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器的问题,电脑一下子处理不过来的现像,正常现像

CPU 是AMD 2800+单核的

网友:
机器跟不上!!换新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才装的,不算是新系统的,电源内存光驱都换过不行,这现象不稳定

机器太老,那就建议客户换新机,或换一套二手主板cpu 内存了,

网友D:
有换光驱动器测试吗?

网友:
配置太低了 你也意识到cpu 换个cpu吧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换光驱动器测试吗?

试了不是光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