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C222WS显示模糊,有背景显示

楼主(2015-02-07):
换了驱动板还是老样子,看来是屏内驱动问题了

网友:
排线也换过了

网友:
这个样子应该是逻辑板的问题吧。

网友:
平电路测一下应该是升压不正常

网友:
屏上还有几组电压量量看正常不

网友:
楼主应该测一下逻辑板上的关键电压

网友:
查逻辑板正确

网友:
查屏上的逻辑板供电正常不

网友:
换块好板点一下屏,ok的话改驱动板

网友:
客户拿走了,没订的逻辑芯片。没办法了。

网友:
刷程序,要不就是屏坏了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

网友:
来学习的!留个脚印

网友:
横杠固定不变为屏问题,若跳动为驱动板问题。